魔方表面塑片自动压贴机方案---请教

楼主(2008-03-27):
我是专业魔方生产厂家,魔方表面塑片自动压贴机方案请教大家:
魔方,六面,每面九张塑料贴片。现以6×6×6CM魔方为例,每片塑料片为1.8×1.8CM.
现在工厂是全手工制作:每一小塑料片上胶、贴片,费工费时,质量也难保证。

现考虑:
1、先用点胶机对魔方一面九小格统一上胶(市场上已有类似机器);
2、每面九片塑料片用专门机器一次压贴,此专门机器要求一次能装起码几十张塑料片,每次压贴过程中不卡片,不多出片,并在压贴过程中九小片压力均匀,压力可调,时间可调。

楼主:
请各位工程师多帮忙,谢谢

网友:
?

是装好的魔方表面再压贴塑片?用什么胶水?贴合压力范围大概是多少?压的时间范围?

这种机子不难。贴装和压紧是否分为两台机更好?

网友A:
先用点胶机对魔方一面九小格统一上胶?为什么不考虑用超声波机呢?胶水少用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上面那句话是我帖子里的啊。

是装好的魔方表面再压贴塑片?用什么胶水?贴合压力范围大概是多少?压的时间范围?

这种机子不难。帖装和压紧是否分为两台机更好?

帖装和压紧个人感觉没必要分两台机,机器的难点在九片塑料片:含、放、压动作的控制

网友C:
赞同楼上的,个人觉得这台机器的主要动作就是贴装和压紧,可分成两道工序完成。
贴装可考虑用机械手+真空吸盘,压紧可考虑用气缸来弹压,当然跟黏结的方式有关系。
考虑到共有六个面,可能需要分成六个工作站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点胶机对魔方一面九小格统一上胶?为什么不考虑用超声波机呢?胶水少用为好

同意,没有必要胶水

网友:
超声波的话恐怕不好操作,超声波必须在装配之前用,完了以后再装配,一般情况下,魔方出厂状态都是各面统一颜色,难道要求装配工人都是玩魔方高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上的,个人觉得这台机器的主要动作就是贴装和压紧,可分成两道工序完成。
贴装可考虑用机械手+真空吸盘,压紧可考虑用气缸来弹压,当然跟黏结的方式有关系。
考虑到共有六个面,可能需要分成六个工作站来完成 ...

有一定道理,不知每个工作站多少成本?速度如何?还有更简单的方案吗?

楼主:
魔方贴片前都是组装好的,实际尺寸为:5.4*5.4*5.4厘米

魔方贴片前都是组装好的,实际尺寸为:5.4*5.4*5.4厘米

每面九格,每格1.7*1.7厘米

每面九格,每格1.7*1.7厘米

魔方贴片前都是组装好的,实际尺寸为:5.4*5.4*5.4厘米             每面九格,每格1.7*1.7厘米

塑料片是手工后贴的,每片1.5*1.5厘米

塑料片是手工后贴的,每片1.5*1.5厘米

每片塑料片的厚度在0.1厘米左右

每片塑料片的厚度在0.1厘米左右

塑料片原本都是手工后贴的,每片1.5*1.5厘米                              每片塑料片的厚度在0.1厘米左右

塑料片有正反面

塑料片有正反面

设想每面九片能一次粘贴完成

设想每面九片能一次粘贴完成

塑料片有正反面                                                                            设想每面九片能一次粘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