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挡料机构改造---求助

楼主(2008-03-27):
公司的折弯机挡料机构不行,怎么改造折弯效果更理想?纵向和横向都需要改造?
高手指点一下课有什么书可供参照?

网友:
不行指什么?太笼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折弯机的裆料机构

网友(2008-06-30):
折弯机的挡料

折弯机的挡料,分为很多种,

你说得太拢统,不大好讲,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折弯机是什么牌子,或者我能知道你是挡料结构.

如你想挡料很精密的话,你不妨看一下圣哲做的折弯机.www.szjxmj.com

也可以致电给我,我会给你相关方案...

网友:
不好回答,主要看你现在的机构及你想要的功能,目前有X、R、Z1、Z2等多轴可控的后挡料机构。

网友:
加装电机,和相对移动电机,加装多种形状的靠山模块

网友:
先量度機側架及后擋料橫樑等有沒有變型, 否則浪費錢兼白攪, 又背黑鍋!!

网友(2008-08-21):
专业折弯机改造服务

我处有现成的折弯机后挡料装置。机械部分:配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电器部分:X,R轴配伺服,变频可选。价格优惠,欢迎垂询!ding_xuemei@163.com。或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要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