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转换成cad后的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7):
我用的是proe3.0,每次转换成工程图后的标注的数字总是水平的(垂直标注也是水平的),而且是将标注线的中间打断,数字在打断的地方。请问一下怎么设置可以将它出的图和cad的标注一样,符合标准呀?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
这种情况怎么办呀!哪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
先看看一下你的dtl工程图配置文件中以下设置:
orddim_text_orientation PARALLEL
ord_dim_standard STD_ISO
parallel_dim_placement ABOVE
radial_dimension_display STD_ISO
shrinkage_value_display PERCENT_SHRINK
text_orientation PARALLEL_DIAM_HOR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