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旧的手动平面磨床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08-03-27):
本人想买台旧的手动平面磨床,但不知道从哪些地方去看它的精度怎样?
只知道下面滚珠轨道那块应该就没什么影响,上面主轴的精度从哪方面确定?怎么才知道磨的过程中主轴不会向上退动?
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打表,打主轴锥孔里面的跳动,超过0.01以上的别要了。不过一般小的手动平面磨主轴都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你会听见类似磨刀机主轴运转起来的声音。

  平面磨的工作台导轨很重要的,摇起来要非常轻,一点重的感觉都没有。另外找块大点的板在磨床上平一次0.01~0.03端面,你大概就可以看出导轨那一块有问题了。

楼主:
打表估计不行,我去二手交易市场买,对方给不给你拆是个问号。
有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引起主轴会向上退动?磨的过程中。
听声音是个办法,不能太响,但声音和我说的主轴上退不知道有什么联系?声音大一定会退?小一定不退?
导轨那块个人觉得主要看轻松灵活否,其他应该就影响不大。

网友(2012-04-11):
二手市场一般不给你试机,这个只能看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