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端面车刀纹是这样的呢?

楼主(2008-03-28):
车刀纹出现震纹,在做氧化前是没有这么明显的,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做了氧化之后问题就非常明显了。为什么震纹会这么严重呢?

车床是大连的CDA6140A,车刀是自磨的合金刀。

是车刀的问题,还是车床平衡没调好的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车道肯定有问题,这样的刀纹根本不是车出来的,只是被一些尖锐的物体硬刮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车刀后角的问题
这种纹路看起来是后刀面摩擦的原因.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材料的问题,导致粘刀。

网友B:
这种情偶的理解是电镀产生的,有二种情况,一是电镀前的酸洗侵蚀,二是电镀中在不规则的表面的电流分布情况产生(这个是推测)

网友:
该是刀具问题~或跟转速进给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偶的理解是电镀产生的,有二种情况,一是电镀前的酸洗侵蚀,二是电镀中在不规则的表面的电流分布情况产生(这个是推测)

与电镀无关,我认为是氧化阳极处理时,化学抛光把一些细纹和纹路里面的杂质去除,使得粗纹更加明显,所以但是车床加工完成之后感觉不明显,做了阳极处理之后就变得明显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的,并回复6楼的,我是对比它们电镀前后的说法.
当然材质来刀具都有关系,这种问题我们接触比较多,在电镀前的刀看起不是很明显,电镀回后一看惨不忍睹.呵呵~

网友:
刀的问题  刀的后角和负角都不合适  普通车工必须学会磨刀  俗话说 三分车工  七分刀工 就是这个道理。其实现在的一些机夹刀具并不比手磨刀具好用。

网友:
合适的刀还要有合适的转速  工件的材质  外径不一  选择的刀具  转速也要理想  过去车工讲究光洁度  没有一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网友:
与加工时的切削速度,走刀量以及刀具的角度都有关系。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刀具角度,及切削速度。

楼主:
唉,算了,还是买数控车刀吧,看来工人磨刀技术不行,我也更加不懂。

网友:
磨个宽刀.精密磨刀机一磨.轻轻一刀.转速调高.走刀不能慢.慢了就难看.

网友A:
     阳极氧化,感情还是铝件啊???铝件楼主都可以车成这样,应该找块豆腐撞一下……

引用 楼主:
唉,算了,还是买数控车刀吧,看来工人磨刀技术不行,我也更加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感情还是铝件啊???铝件楼主都可以车成这样,应该找块豆腐撞一下……

我可不会开车床。

网友:
是你的刀问题,呵呵,你自己去看你的到一定被磨了

网友C:
你把车刀拍照上来看看吧!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车刀拍照上来看看吧!一看就知道了。

这样可以吗?那我明天拍点照片。

我还正为测量这些车刀角度犯愁呢。

先谢谢了!

网友:
测量车刀切削韧角度??手磨的有什么好测的,随便拿眼睛看看就是了。

    说起磨刀,以前磨车刀时,我就一直研究各项参数变化时对切削起到的作用。从负5度前角的车刀到正50度的前角都磨过。为了准确地磨出各个角度,先将刀杆四边磨直角找用来做基准点(焊接合金车刀要磨,白钢刀就不用磨了,出厂保证直角),然后用精密微调正弦万力(就是倾角可微调的台钳)来准确调整角度刃磨前角角度,后角角度,左右避空角度等,然后再用油石手工钝化,如果是带R的刀刃,还要修成型砂轮,成本代价比买数控车刀要贵得多。虽然现在连我厂里的普车、仪表车床都使用数控刀具了,但数控刀也不是万能的。

  以前磨刀勤,今天砍柴快啊!

楼主:
同意楼上的观点。

磨刀不误砍柴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车刀拍照上来看看吧!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是那把端面车刀。

由于还在刀架上面,所以拍摄起来效果不好。如果不行就拆下来拍摄。

不知拍摄这几个方向能看出问题吗?其它几个方向效果不好就没帖上来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45度的刀来平端面??就为了方便平完端面之后用这把刀外圆倒角??刀实在是磨得很烂……

网友:
我觉得是刀磨的不好,还有就是走刀量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45度的刀来平端面??就为了方便平完端面之后用这把刀外圆倒角??刀实在是磨得很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应该用那种车刀呢?

刀那些地方没磨好,能用语言描述一下吗?

我完全不懂这些,如果可以的话麻烦说明一下,我好转告工人,非常感谢!

网友D:
哈雷兄    车铝件根本不能用合金刀头   白钢刀开小一点的切削槽车出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还有 你发上来的这把45度刀切削槽过宽 过浅   不适合切削铝件
  铝件适合高速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雷兄    车铝件根本不能用合金刀头   白钢刀开小一点的切削槽车出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还有 你发上来的这把45度刀切削槽过宽 过浅   不适合切削铝件
  铝件适合高速切削

车工老说高速时车床震动厉害(没有打地脚螺丝,只用了6块垫铁垫着),不敢开快了,所以一直以来转速最快都是560,然而我也听一些朋友说,车床震动的话,影响应该不大,因为大家都在一起震动,所以也没什么影响,我也和他说了,但是他始终没用高速车削。我不懂,所以也没坚持。

“切削槽过宽 过浅   不适合切削铝件”,这点我等会和他说说。

网友E:
这个刀磨得实在是烂,这个车工拿多少工资来的,.............车铝件的车刀要非常锋利,应该要上高粒度的钻石砂轮刃磨才行.刀尖倒角不能太大,切削槽上也不能倒梭.机床的转速应尽量放高点.

“所以一直以来转速最快都是560”晕死,我的普车也没有打地脚螺栓啊,开个1800转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你的垫铁没垫好?一个好的车工应该懂调整才对.现在的小年轻车工真会糊弄人啊

560怎么能车出什么好的产品呢?何况还是铝的............

网友:
白钢刀高速车.......

网友F:
有哪位高手磨一把刀上来指导指导,个人送你2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刀磨得实在是烂,这个车工拿多少工资来的,.............车铝件的车刀要非常锋利,应该要上高粒度的钻石砂轮刃磨才行.刀尖倒角不能太大,切削槽上也不能倒梭.机床的转速应尽量放高点.

“所以一直以来转速最快都是 ...

哦,是这样呀,金刚石砂轮机我明天就买。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会转述给他,工资方面,我这边是你要求多少就给多少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哪位高手磨一把刀上来指导指导,个人送你20分!

非常感谢老马兄!

另外,我在《车工实用手册》上面找到关于铝合金车刀磨制的实例,我要他抽空看看,参考一下。

网友G:
把主轴并帽紧紧,这是主轴松动的情况,无论刀磨多好都会产生的。

网友H:
首先要说一点,
切削铝件平面车刀根本不须开槽!!!
根据工件的状态,
楼主的走刀速度太快了,
如普通6140车床楼主的话走刀速应该在B1~8左右,
而楼主的工件估计在实际中达到了C8~11左右。
能车成这样的车工实在是够菜了!!!

最理想的如是在普通车床上加工,
可以采用平面刀头,
就是说在加工时以工件中心或整个平面大一点的刀头平面为切削面,
直接主轴箱方面靠一下就了来了,
根本不可能出现楼主的情况!

老马,俺这样的解释可以值得送五十分了,俺积分不够下载不了精华区!
急需积分用,哪怕是先借个300分一个月后还500分都无所谓

网友:
圣无敌友您好!
您回答得亦很好,送分给您也没问题,不过还是请您磨一把刀看看,按您的意思磨吧!
不过送分怎样操作呢?是否要劳动老鹰呢?

网友:
因马老大的要求我简易画了张草图示意加工此类零件的刀具示范图,
像刀具角度之类常识俺觉得没必要再标示了,
因为常识用不着到这里来探讨!

网友:
您是第一角投影,下方是俯视图么?
这是反向刀啊!?

网友:
反正是平面靠刀,
正向反向无所谓了

网友:
无敌大侠,平面靠刀在加工中心要打孔的产品时我用过,既快有省事。但这个产品中间也是平面,想请教下靠过去的时候怎么定中心呢?

网友:
回楼上的,
找正中心,
刀具的平面甚至可以中心过1/5,
但过的那个部分要有2~5的斜度,
多试几次完成能达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说一点,
切削铝件平面车刀根本不须开槽!!!
根据工件的状态,
楼主的走刀速度太快了,
如普通6140车床楼主的话走刀速应该在B1~8左右,
而楼主的工件估计在实际中达到了C8~11左右。
能车成这样的车工实 ...

走刀速度,我解释一下。
之前走刀速度是比这个慢的,但是那样车出来的是很密的杂纹,所以干脆就要工人走快点,如果能有均匀的车刀纹也是很漂亮的,当时车好之后感觉还行,可做了氧化之后状况就变了,之所以改变我的认为是:阳极氧化时做的化学抛光,腐蚀了一部分表面,并且把杂质都清洗干净,使得细纹变得不明显了,粗纹相对更加突出,从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实但是走刀速度慢的时候,做出来的也是类似这种效果。由此看来这个和走刀的速度无关。

网友I:
你这是铝件,应该是车刀在切削过程中产生了积屑瘤,(材料的塑性越好,产生积屑瘤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刮花了已加工表面,改进的办法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尽量使车刀锋利,以减小切削温度,从而避免产生切屑堆积附着。
2,在车刀在砂轮上磨好后用油石打磨一下,这样可以一定程度减小车刀表面的粗糙度,从而避免了切屑的堆积。
3,可提高或降低切削速度,亦可以消除积屑瘤。但要与刀具的材料、角度以及工件的形状相适应。
4,冷却润滑,冷却液的加入一般可消除积屑瘤的出现,而在冷却液中加入润滑成分则效果更好。

网友:
车铝合金的不用合金刀头……那时因为以前用手工磨不出适合切削铝合金的合金刀,现在不一样了,合金刀片是最适合车削铝件之一的材质,钢件用金属陶瓷或者陶瓷,上到顶极就是CBN和PCD的

引用 网友D:
哈雷兄    车铝件根本不能用合金刀头   白钢刀开小一点的切削槽车出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还有 你发上来的这把45度刀切削槽过宽 过浅   不适合切削铝件
  铝件适合高速切削

网友:
哇~~~~~~LZ现在才说,560转平端面……还车啥啊,简直是不可容忍的破机烂刀加工方式啊!!!!!!

引用 网友E:
这个刀磨得实在是烂,这个车工拿多少工资来的,.............车铝件的车刀要非常锋利,应该要上高粒度的钻石砂轮刃磨才行.刀尖倒角不能太大,切削槽上也不能倒梭.机床的转速应尽量放高点.

“所以一直以来转速最快都是 ...

网友A:
站长同志,一把高手磨的刀就值20分而已啊?? 俺不才上把废弃了的刀具,带个好头。这个论坛的发言水平还有待提高,本来楼主早说用的是560转,就不需要所有回帖了,估计那个端面40~50MM左右,抵于1500转什么刀具都车不好。

引用 网友F:
有哪位高手磨一把刀上来指导指导,个人送你20分!:lol

网友A:
俺以上经常混的论坛就是色影无忌,那里一直的传统就是上图为证。俺先上图

网友:
就算有成型的数控刀也不是万能的,例如这把3.5MM宽的R切槽刀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引用 网友A:
俺以上经常混的论坛就是色影无忌,那里一直的传统就是上图为证。俺先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长同志,一把高手磨的刀就值20分而已啊?? 俺不才上把废弃了的刀具,带个好头。这个论坛的发言水平还有待提高,本来楼主早说用的是560转,就不需要所有回帖了,估计那个端面40~50MM左右,抵于1500转 ...

 呵呵!:lol
这是老马我志在抛砖引玉而已,请别见怪!
即便没有老马那区区20分,您的学识,您的大度,早已经得到得更多啦!
说句大实话:老马我真不知如何操作,才能将分数拨给您呢!
看来要咨询老鹰才行。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感谢老马,已经给两位高手加了积分。此讨论可否发下期的mec杂志。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我再提出一个问题:
各位高手以前在车铝合金的时候,铝合金是国标的还是非标的呢?国标的质量好,里面杂质少,非标的话里面什么都有,质量参差不齐,会不会因为这个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呢?

当然非标的铝合金也有不同,例如:分适合氧化的和不适合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老马,已经给两位高手加了积分。此讨论可否发下期的mec杂志。

我看可以的.
希望各位高手继续出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主轴并帽紧紧,这是主轴松动的情况,无论刀磨多好都会产生的。

“把主轴并帽紧紧”能说详细点吗?

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新车床根本没有做任何调试就开始用了,上次车床出现了“启动速度缓慢”的故障,与车床的调校也有很大关系,车工完全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铝件,应该是车刀在切削过程中产生了积屑瘤,(材料的塑性越好,产生积屑瘤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刮花了已加工表面,改进的办法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尽量使车刀锋利,以减小切削温度,从而避免产生 ...

这位朋友说的也很有道理,我想买一台专门磨车刀的设备,角度方便调节,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这种磨车刀的磨刀器有朋友用过吗?

用处大不大?

谢谢!

上面那种没货,下面那种有货,说是台湾的,价格一千多一点,实际铭牌上面标注的转速是2800,电压是380V的。

网友D:
你这是铝件,应该是车刀在切削过程中产生了积屑瘤,(材料的塑性越好,产生积屑瘤的可能性越大),
            说的有道理   也就是车工常常讲的 沾刀。是属于材质  刀具  转速  走刀速度搭配不合理造成的。前面忽视这一点了。三分车工  七分刀工,就是硬道理。

楼主:
我顺便把《车工实用手册》上面关于铝合金车削刀具的相关内容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铝件,应该是车刀在切削过程中产生了积屑瘤,(材料的塑性越好,产生积屑瘤的可能性越大),
            说的有道理   也就是车工常常讲的 沾刀。是属于材质  刀具  转速  走刀速度搭配不合理造成的。前面忽 ...

看来这个问题,不是随便说说就能解决的,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各个方面的一些设置。

还是要靠经验,估计一个没经验的车工,即使这样和他说了,他也很难消化。

网友D:
哈雷兄   其实车工并没有那么难  只要肯动脑子  多学 多看 多练 你那儿的车工工资多少?干脆我去你那儿吧。看你那儿的活  我应该能胜任的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雷兄   其实车工并没有那么难  只要肯动脑子  多学 多看 多练 你那儿的车工工资多少?干脆我去你那儿吧。看你那儿的活  我应该能胜任的  哈哈哈

我这里的确很缺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师傅,如果精通车削加工中心和立铣加工中心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定义"非标铝合金",铝合金的牌号分七大系,1234567系,铜铝合金,镁铝合金,硅铝合金,锌铝合金等,时效方式又有T4,T5,T6,T651等等热处理标准.你所说的非标准应该称为"杂铝合金",根本没有牌号的,从各大工厂车削加工完的废屑直接熔炼去一下杂质就卖了,

   一般在材料店可以买得到的95%以上属于杂铝,根本没有牌号可言,只有合适的截面给你选择.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我再提出一个问题:
各位高手以前在车铝合金的时候,铝合金是国标的还是非标的呢?国标的质量好,里面杂质少,非标的话里面什么都有,质量参差不齐,会不会因为这个导致了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呢? ...

网友A:
好好把普车开好,车削加工中心俺以后教你,俺也精通这玩意.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确很缺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师傅,如果精通车削加工中心和立铣加工中心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其实所谓的师傅  就是当拿到图纸的第一时间就能确定其工艺和所使用的刀具及加工流程  遇到比较复杂的工件能设计制作工装夹具。如果其再能精通数控编程。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主要是要有经验。还要熟知各种机加工设备的性能及其维修。

网友F:
哈雷友您好!
追风大侠就在广州市白云区,与您南海不远,干脆拜师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定义"非标铝合金",铝合金的牌号分七大系,1234567系,铜铝合金,镁铝合金,硅铝合金,锌铝合金等,时效方式又有T4,T5,T6,T651等等热处理标准.你所说的非标准应该称为"杂铝合金",根本没有牌号的,从各大工厂车削加 ...

在我们这边杂铝就是非标铝,但是非标之中也有分不同种类,只有大厂的铝合金才是国标,但是极少在市场上面销售,一般有的也是大型板材,管材和棒材很少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把普车开好,车削加工中心俺以后教你,俺也精通这玩意.

现在不敢贸然招工人了,不然早就买数控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雷友您好!
追风大侠就在广州市白云区,与您南海不远,干脆拜师去吧!

其实我是很想去学的,但是我自己实在没那么多时间去学习,不过我打算培养一个数控师傅。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去打搅一下追风大侠。

楼主:
这些其它的话题就不在这里聊了,要不然对不住老鹰大哥给的“精华”称号。

还是讨论正题吧。

网友H:
41楼说的也非常有道理,不过这是磨刀常识,不必讨论了
楼主的转速开到这么慢的确够他找原因了
其实只要楼主真正在车加工时仔细看看加工过程,
很容易发现像41楼所提的问题的。
高转速低走刀是加工铝合金的不二法门,
普通是机加的基础,
上回俺叫厂里机修师傅在普车上车的工件绝对楼主的光洁!!!
俺司的铝合金材质基本为T6061和K70A,硬度在75~95之间,材质的硬度跟加工的刀具、工艺与加工后表面光洁度非常有关系

网友I:
我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用车床加工过整整一年的铝件(Φ40通孔),不过老板听从我的建议,把车床改造成多轴镗床了 ,在加工过程中,我发现用同一把刀具,走刀,转数都相同,但都偶尔出现一两个表面粗糙度很差的工件,而且伴随着这种工件的出现,也会发现刀具上有明显的积屑瘤(也就是沾刀),后来我专门拿这些工件做了对比,发现表面粗糙度很差的这种工件塑性好,也就是硬度小,因为工厂的坯料是两个外协厂家供货,其中一家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偶尔有这种硬度较小的坯料出现,(我不懂铸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望高手指教)。所以,楼主的这种情况有80%的可能就是和积屑瘤(沾刀)有关,有关的解决办法我曾在41楼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H:
41楼说的也非常有道理,不过这是磨刀常识,不必讨论了
楼主的转速开到这么慢的确够他找原因了
其实只要楼主真正在车加工时仔细看看加工过程,
很容易发现像41楼所提的问题的。
高转速低走刀是加工铝合金的 ...

我今晚已经要工人开高速试一下,之前他一直说高了车床震动厉害,车出来的东西不好,今晚我就一定要他开高速,我到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先是800多转,之后是1120转,都没什么事,好好的,和560转时一样(当然,由于车刀还是一样,给进速度也是一样,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明显改善,不过我也只是想知道高转速到底会如何)。

我就奇怪了,问他是怎么回事,在我一再追问的情况下,他只好说出实情:是为了贪图方便,调到560转之后就可以不用再调那个手柄了,只要调节高低速的手柄,这样省事。

然后他又说,现在车这个外圆效果不明显,车端面是就明显了,会有震纹。

我说:“好,到时就看看会有什么样的震纹,如果真的是车床震动厉害,就重新调一下垫铁,把平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用车床加工过整整一年的铝件(Φ40通孔),不过老板听从我的建议,把车床改造成多轴镗床了 ,在加工过程中,我发现用同一把刀具,走刀,转数都相同,但都偶尔出现一两个表面粗糙度很差的工件 ...

车刀的表面粗糙度看来很重要,我再看参考资料时留意到,他们都要求车刀表面的某些地方粗糙度要求达到0.2,这个一定要金刚石砂轮才能磨制的吧?

所以我打算明天买一台车刀磨刀机。

网友H:
嘿嘿,
俺设计硬质合金刀以及刀具厂加工时刀刃处粗糙度都是0.2,
用普车普通焊接刀头时用普通砂轮先粗磨,
再用砂轮刀打磨平砂轮,
再仔细修磨刃口,
如真磨不好在刀具磨好后可适当用油石修磨一下刃口.
晕死,到现在竟然在教磨刀基本功了
当年在车间做三年车工的手艺都和老底都翻出来了

另外,
操作工当检验要求不强制性时总是喜欢偷点小懒的,
没有技术人员在边上要求时也不敢试新加工工艺,如加快速度,因为这是他没有经验的,他怕承担责任

高速时车床震?车床没打地基吗?这是设备安装问题,得解决!!!
震刀?这是刀尖刃口没磨好以及走刀架有游隙甚至刀具和工件夹紧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刀的表面粗糙度看来很重要,我再看参考资料时留意到,他们都要求车刀表面的某些地方粗糙度要求达到0.2,这个一定要金刚石砂轮才能磨制的吧?

所以我打算明天买一台车刀磨刀机。

也不一定非用金刚石砂轮才能达到,你其实可以试下,在车刀磨好后,将其紧固在刀架上,然后用油石配合润滑油打磨,打磨时注意不要使你的打磨改变车刀的角度,主要就是打磨车刀的表面粗糙度和刀尖的R值。你是加工铝件,加工时车刀的磨损并不大,按我加工过一年铝件的经验,真正磨好了一把车刀,管个两三天还是没问题的(两班倒,单班产量500-700件),而用油石细打磨车刀,仅需花费不到5分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嘿嘿,
俺设计硬质合金刀以及刀具厂加工时刀刃处粗糙度都是0.2,
用普车普通焊接刀头时用普通砂轮先粗磨,
再用砂轮刀打磨平砂轮,
再仔细修磨刃口,
如真磨不好在刀具磨好后可适当用油石修磨一下刃口.
晕死,到现在竟然在教磨刀基本功了
当年在车间做三年车工的手艺都和老底都翻出来了

另外,
操作工当检验要求不强制性时总是喜欢偷点小懒的,
没有技术人员在边上要求时也不敢试新加工工艺,如加快速度,因为这是他没有经验的,他怕承担责任

高速时车床震?车床没打地基吗?这是设备安装问题,得解决!!!
震刀?这是刀尖刃口没磨好以及走刀架有游隙甚至刀具和工件夹紧力不够

谢谢你把磨刀的手艺传授出来。

说真的,他这种偷懒我是非常生气的,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之前我就要求他用高速车铝,因为不止你们这样说,早在刚买车床的时候我就和他提到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说了。而他一直都是说用高速不好,当时由于客户要求不高,所以我也没有追究。

车床没有打地基,高速震动也是他说的,今晚测试了一下也不觉得震动,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他欺骗我,没办法,不懂。只有到时车端面时测试一下就清楚了,最近在做批量,过几天就开始车端面了。

震刀,也没真正见到过,都是工人说的。过几天就清楚了。

网友:
哈哈,看样子楼主是比较幸福的80代技术人员,
平时还是在办公室设计较多,
对某些具体问题事项没有具体到一线跟踪落实分析,
不过这也是通病。
工人的反应要听,但一定要当你面你具体记录设备和刀具的各种参数再加工试试,
变换各种合理数值,
找出一个最理想的参数,
让事实和数据来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把磨刀的手艺传授出来。

说真的,他这种偷懒我是非常生气的,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之前我就要求他用高速车铝,因为不止你们这样说,早在刚买车床的时候我就和他提到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说了。而他 ...

   震刀,的确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个人认为产生震刀的最主要因素是以下几点:1车刀角度不对;2车削时切削刃和工件接触面过大;3,机床刚性自身引起(刀架和刀架,拖板和拖板,主轴和轴承之间的间隙)

网友H:
再说一个普车6140,
俺记得最高速该为1600吧,
俺当年加工铝、铜件以及45#时都打1600的(云机),
走刀在B8~C11甚至D1,一直车得好好的,
当然楼主的工件走刀该在B8~C5中选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说一个普车6140,
俺记得最高速该为1600吧,
俺当年加工铝、铜件以及45#时都打1600的(云机),
走刀在B8~C11甚至D1,一直车得好好的,
当然楼主的工件走刀该在B8~C5中选定

楼上的记错了吧,CA6140的最高转速是1450转/min
                                            最低转速是10转/min
共35种转速,其中正转24种
                             反转12种

楼主:
我这个CDA6140A,最高转速只有1400,再低一档就是1120。

我现在一步一步来,先测试转速,在把刀按要求磨好,排除法,找出最终原因。

网友:
修改:
刚才回复输入时有误,误将35当36了,正解为
CA6140的最高转速是1450转/min
                   最低转速是10转/min
共36种转速,其中正转24种
                反转12种

网友:
6140每个厂的最高转速不一定一样,
俺只记得好象云南机床厂的是1600,
具体的十几年没摸也没看见了当然就不清楚了。
我先建议楼主从1120或1400的转速,
走刀速度从C1开始前后间隔调整,如C1、C3、C5、B11、B9等,
找出一个最合理经济效益最高的参数,
那样操作工也会愿意配合,
毕竟可以提高效率,
当然前提是先磨好刀和调好刀具的角度

网友:
小弟不才,十岁摸车床(在姑姑上班的国营厂在她指导下,用C616车铁螺托玩),十二岁已能在父亲的车间用CA6140控制0.05的圆尺寸精度(每次需重新进刀),十五岁进入职高系统学习车床加工,十八岁毕业至今已11个年头,其中只有两年是和装配打交道,其余时间都是和车床打交道。按我的经验,和楼主所发端面图片和车刀图片来看,楼主所述问题,80%可能是积屑瘤刮花已加工表面所造成,(积屑瘤是在切削过程中当切削温度达到一定范围,切屑的碎屑不断在刀尖附近沉积而形成。积屑瘤的产生条件和材料塑性以及加工时温度关系极大,塑性大,易产生积屑瘤,反之则反;积屑瘤是在一定温度范围内产生的,当温度低于或者高于这个范围,则不会产生积屑瘤。解决办法就是抑制积屑瘤的产生:
1,改变切削要素,如进给,转速。(积屑瘤的产生和材料塑性以及加工时温度有很大关系,合理的进给和转速可以避免易产生积屑瘤的温度区)
2,改变车刀磨法。(合理的车刀角度可以改善切削时刀具的发热以及散热,也可避免刀具达到易产生积屑瘤的温度区)
3,提高车刀表面粗糙度。(使碎屑无法在刀具上沉积,而避免产生积屑瘤)
4,使用冷却加润滑作用的切削液。(降低切削温度,从而避免产生积屑瘤)

网友:
刚忘了一点,也可以提高工件粗糙度,磨修光刃。在车刀磨好后可用油石在刀尖处的后面磨出小R即可,也可用砂轮在刀尖处磨出一段0.5MM直刃,

楼主:
多谢圣无敌和wj0422,我会转述给工人听的。

网友:
“人品决定产品,细节决定品质。”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更换此工序加工工人了

网友:
唉……高速车铝就不是开千多转了,按照你直径40MM算,估计起码要开到3000转才勉强达到“最低合理转速”,我也去找书给你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把磨刀的手艺传授出来。

说真的,他这种偷懒我是非常生气的,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之前我就要求他用高速车铝,因为不止你们这样说,早在刚买车床的时候我就和他提到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说了。而他 ...

网友:
普车很少开了,现在我买的国产6140/6136主轴有效最大转速一般都在4000,如果长时间连续两班倒生产,开3000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上一张我们国产6125(最大通孔直径25mm)数控车床的最高转速,最高可以开到6000转,一般长期2班倒开5000转以下,下次我上张最大通孔直径20MM,最高可以开12000转的车床照片大家看看何谓“高速车削”。别说车铝件了,我刚亲手车完一个工件,直径55MM的黑皮40CR,调质HB280左右,开1500转车外圆平端面,走刀0.15,干式切削。车削的时候刀尖位置有80%以上的时候都是火花四射

网友:
别找我拜师,我从不懂任何机械到现在入行才两年,不过我暂时可以以技术性指导整个数控车间运作。不过我自己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主要喜欢机器,每次看见那些具有“震撼性”的先进机器就有莫名其妙的兴奋感~~ 加上赚到点钱,我每次见到好的刀具、工装附件、或者是一台设备就想买下来。

   技术很难学回来的,主要靠经验,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没事就拿块材料这个速度车车,这个给进也车车,把所有外面各大厂商生产的刀片都买回来横向测试……好像以前我玩电脑那样。

引用 网友F:
哈雷友您好!
追风大侠就在广州市白云区,与您南海不远,干脆拜师去吧!

网友: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上个具备六千转加工能力的车床出厂检验报告,主轴主要三项跳动都在0.002 我买车床算很变态的,必定会按照所有测试标准验收机床精度,包括验收最高转速是否达标。最高峰值转速是否达标的测试标准,连续运转2小时,主轴温度比室温不能提高好像是三十度还是三十几度(三十度时候使用主轴不能超过六十度),连续24小时运转主轴不能超过这个标准称为有效最大转速

楼主:
上一些图片,方便说明问题。

网友:
顺便上一个端面车削的图片你参考一下,切削刀具是手磨切断刀(手人磨的转位切断刀片),45号钢直径42MM

网友:
看下面,哈雷,条件不好,只有灰砂轮,不能磨制合金刀,找到几把白钢刀,凑合着磨制完成,这些是比较适合铝合金.

网友:
接着看,哈雷

网友L:
还有些刀具摄影,拍摄的时间较长,内容较大,无法上传,抱歉了.
刀具的刃磨不用买机器,没有用,书本上的知识要和实践相结合,书本上面的数据是理论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没有必要照搬,实际加工过程千变万化,尤其对于普通机床,人的技能掌握度至关重要,快换刀片(成型刀片)其实很烂,我在使用当中,一般是要再次刃磨的,呵呵.这里指的不含高级刀具.只要你掌握一点:就是切削‘要轻快’,轻快的意思是加工所需要的“功”尽量小。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快刀切肉,钝刀砍肉,呵呵。你发的45度合金车刀太烂了,是典型的钝刀,甚至不能加工锻件和铸件外表面,好了就到这吧,下次整理好图象在发,这次实在是拍摄的大了。只能发内孔和内丝刀的图片了。

网友:
还有一级,呵呵

网友:
兰羽大侠,应该拍些图片啊,各角度的,这样摄像太大,也看不清。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端面加工成这样,车刀加工了多少件了?是不是刀具寿命控制的也不好。

   在现场我看到过,铣刀精加工面的时候,由于刀具寿命设定过高,加工出的零件粗糙度比较差。

      转速提高很多,刀具的磨损是否也会加剧呢?

楼主:
看着这次车的表面如何。

车刀的磨法应该没什么改变,转速加快了。零件还没做氧化,不知做了氧化之后会怎样。

网友A:
表面积屑了,就这张照片就可以看见表面均匀密布的积屑瘤,氧化时一酸洗出光就完蛋的。铝合金车完表面的光洁度用手指甲在上面轻轻来回应该是完全感觉有凹凸的。

引用 楼主:
看着这次车的表面如何。

车刀的磨法应该没什么改变,转速加快了。零件还没做氧化,不知做了氧化之后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些刀具摄影,拍摄的时间较长,内容较大,无法上传,抱歉了.
刀具的刃磨不用买机器,没有用,书本上的知识要和实践相结合,书本上面的数据是理论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没有必要照搬,实际加工过程千变万化,尤其对于普通机床 ...

谢谢你发来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积屑了,就这张照片就可以看见表面均匀密布的积屑瘤,氧化时一酸洗出光就完蛋的。铝合金车完表面的光洁度用手指甲在上面轻轻来回应该是完全感觉有凹凸的。

看来下一步就要改进刀的磨法了。

谢谢!

网友A:
还有忘记告诉你,铝合金不要使用水基冷却液切削,例如放锈水啊,乳化液等。

引用 楼主:

看来下一步就要改进刀的磨法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忘记告诉你,铝合金不要使用水基冷却液切削,例如放锈水啊,乳化液等。

那么应该用那种切削液?用油基的?

网友A:
对,换切削油吧!你的是普车还是数控??

引用 楼主:

那么应该用那种切削液?用油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换切削油吧!你的是普车还是数控??

现在用的是普车,能说一下具体用哪种切削油吗,谢谢!

网友A:
随便,就加100%的柴油也可以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普车,能说一下具体用哪种切削油吗,谢谢!

网友:
发个铝合金建议切削参数你看看,1000米,单边3MM深,每转进给0.2

网友A:
上面所列出的所有原因,似乎你的工件都占齐了,看在我半夜还给你扫资料的份上,下次去南海记得请我吃饭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普车,能说一下具体用哪种切削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所列出的所有原因,似乎你的工件都占齐了,看在我半夜还给你扫资料的份上,下次去南海记得请我吃饭

非常感动!

好的,一定一定!

过来的话记得告诉我一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就加100%的柴油也可以

哦,这样呀。会不会有危险?
我偶尔也会加工45#钢和不锈钢材质的零件。到时该怎么办呢?

网友:
与加工件的材质和刀具的相关角度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就加100%的柴油也可以

是用柴油还是煤油呀?

另外,我查了一下资料。不过有点看不太明白,我截图贴上来请教一下大家。

红线划住的部分:采用质量份数为10%~20%的乳化液或用多效型合成切削液或用煤油。

这句话是不是说了3种方法呀,一个是用质量份数为10%~20%的乳化液,剩下的80%~90%的是水;二个是用多效型合成切削液,无需兑水;三个时用煤油,无需兑水。

还是说用质量份数为10%~20%的乳化液,剩下的80%~90%的是水;质量份数为10%~20%的多效型合成切削液,剩下的80%~90%的是水;质量份数为10%~20%的煤油,剩下的80%~90%的是水?

楼主:
另外,资料上面还提到一点,就是铝合金的切削还是用水基的切削液。

油基切削液中没有提到适合加工铝合金。

不知是怎么回事?

请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乳化液就是水兑油,把油和水混和在一起称之为“乳化”,油的含量越高城为浓度越高。其实就是水和油的区别,有钱全部用油,嫌太贵了就兑水变成了乳化液,再嫌贵的直接用水,在水里加点防锈变成防锈水用。

引用 楼主:

是用柴油还是煤油呀?

另外,我查了一下资料。不过有点看不太明白,我截图贴上来请教一下大家。

红线划住的部分:采用质量份数为10%~20%的乳化液或用多效型合成切削液或用煤油。

这句话是不是说了3种 ...

网友:
油性切削液适合切削任何材料,暂时没想到什么材料不适合用的。教科书上没写铝合金适合用油切削,是使用油冷是非常昂贵的事情,基本上甚少甚少车床会使用油冷切削的,普车如果用油冷,加工费买油都不够。

   一般煤油、柴油可以直接使用当为最简易的切削油,如果是高级的合成切削油,里面还有特殊的增强润滑、极压抗磨、防锈等等添加成分,当然价格是相当惊人的。

引用 楼主:
另外,资料上面还提到一点,就是铝合金的切削还是用水基的切削液。

油基切削液中没有提到适合加工铝合金。

不知是怎么回事?

请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L:
车刀的磨法应该没什么改变,转速加快了。零件还没做氧化,不知做了氧化之后会怎样。

不行,你那张照片我看了,产品的轴间圆弧明显颤纹,整体表面花5,勉强一花6,
铝合金选白钢刀好些,一般乳化液即可。没有必要搞得那么高深,注意刃倾角和刀尖倒角(过渡)用油石修磨一下就行。冷却液的比例是乳化油:水=1:20就行。

怎么没有人夸夸我的手艺?有一把刀头还是现场试车了的,效果还不错的哦,呵呵

网友:
我想第一是车刀的问题!
2.车床主轴间隙大了!
3要不要加柴油
 这几个问题先搞定,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行,你那张照片我看了,产品的轴间圆弧明显颤纹,整体表面花5,勉强一花6,
铝合金选白钢刀好些,一般乳化液即可。没有必要搞得那么高深,注意刃倾角和刀尖倒角(过渡)用油石修磨一下就行。冷却液的比例是乳化 ...

兰羽大侠,还是我来夸奖你吧!

如果你有空是否可以磨一下外圆车刀和端面车刀,如果可以不同角度拍一张照片贴上来就更好了。

车工不才,还是没能磨出一把正常的刀,因为到现在车端面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我想他还是要看一下样板才行了。

再次感谢!

楼主:
问一个基础问题,请各位不要笑话。

前角和后角是这样理解的吗?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吗?

网友:
是啊是啊,这就是前角和后角的关系!手磨刀一般只能磨出一个切削方向的前角,所以只有一个前角和后角,另外一个90度方向的就称呼为"副前角副后角",当你切削不同直径的材料时,所需要的后角也是不一样的,而走刀的快慢也有不同的后角配合.走刀越快,螺旋升角越大,后角和副后角需要的角度也越大.

   而数控刀片一般浑身都是前角,既可以平端面,又可以车外圆,或者打斜插进工件.

网友M:
哈雷大侠给的是90度刀吧,如果90度刀车外圆,那前角和后角都不是,“前角”是刃倾角,“后角”是副后角。如果用此刀车端面那就对了。

网友:
对了,看这个刀具截面,这把应该是反刀,我应该没看错吧.

引用 网友M:
哈雷大侠给的是90度刀吧,如果90度刀车外圆,那前角和后角都不是,“前角”是刃倾角,“后角”是副后角。如果用此刀车端面那就对了。

网友:
1
前角和后角是这样理解的吗?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吗?
回答:偶尔也可以这样理解。
2
哈雷大侠给的是90度刀吧,如果90度刀车外圆,那前角和后角都不是,“前角”是刃倾角,“后角”是副后角。如果用此刀车端面那就对了。
正确,呵呵,给你加分。呵呵,没有人给我加分 我来补充一下:车外圆“前角”是刃倾角,“后角”是副后角。平端面,“前角”仍然不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刃倾角,“后角”是前角。完毕

网友L:
各位,这是一把45度刀 我在楼上的回答是按照90度刀的思路来判断的。
45度刀,“前角”刃倾角。后角对的。回答完毕

网友:
是什么刀真的看不见,反正我看就是反刀,你认为呢??

引用 网友L:
各位,这是一把45度刀 我在楼上的回答是按照90度刀的思路来判断的。
45度刀,“前角”刃倾角。后角对的。回答完毕

网友:
我怎么看也是45度刀,正车 ,哈雷,出来,接砖头

楼主:
看这副图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N:

刀具使用错误,应用45度刀。

网友:
不用90度刀磨平端面,用45度到才对??这是那里的邪门理论啊

引用 网友N:
刀具使用错误,应用45度刀。

网友:
你上一张照片怎么照的?按照上次那个截面,那里可能是这吧90度正外圆刀啊?

引用 楼主:
看这副图吧。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理解的这把刀的“前角”和“后角”是否正确而已,并不说用这把刀用来车端面或者外圆。

网友:
90度车刀,
槽磨得太菜了,而且好象太深了点,
角度实际应该再磨大一点到93度左右,

网友:
现在的师傅,怎么磨的车刀!

用来车豆腐还好用,可怜啊

多下下功夫吧

楼主:
我知道这刀很烂了,豆腐都车不了。现在我不是请教大家这把刀磨的如何,只是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我对“前角”“后角”的认识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A:
前角和后角,是视乎你车刀切削方向而定的!平端面和车外圆的前角方向都不一样,所以你的问题无法回答!你的车刀要往什么方向切削。就注定了前角和后角在那里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理解的这把刀的“前角”和“后角”是否正确而已,并不说用这把刀用来车端面或者外圆。

网友O:
不是车刀的问题,是零件振动造成的,零件时不是空的,而且底面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是车刀的问题,是零件振动造成的,零件时不是空的,而且底面很薄?

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角和后角,是视乎你车刀切削方向而定的!平端面和车外圆的前角方向都不一样,所以你的问题无法回答!你的车刀要往什么方向切削。就注定了前角和后角在那里

哦,是这样呀,那我明白一点了,我再看看书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P:

我用6140转速800加工的铝件没有光洁度,用什没焊接刀头车出来发亮

网友:
刀尖太尖磨点圆圆弧  转数要提高

网友:
铝 的话建议用白钢的   刀尖锲角要小点

网友L:
现在的师傅,怎么磨的车刀! 用来车豆腐还好用,可怜啊 多下下功夫吧
如果你磨的车刀可以车豆腐···你是高人,请问高人如何夹持豆腐?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磨的车刀可以车豆腐···你是高人,请问高人如何夹持豆腐?

别跟俺说是先冰过的吧
能用来车普通常温下内酯豆腐的车刀和车床以及工艺是俺向往以久的,
大侠们教教俺吧

网友:
别跟俺说是先冰过的吧
无敌呀,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嘛 ,你是高人还别说,这还真是个馊主意

网友:
嘿嘿,
作为机械工程师有时就必须有此类思维,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楼主:
朋友帮忙磨了一把刀,这样的的角度是否合适?

网友L:
目测:
  • 卷屑槽看似“折线”加“圆弧"型,实则属于“全圆弧”型
  • 卷屑槽方向属于“平行”式
  • 刀刃过于宽了、是负刃角,联系到刀槽,以上三点属于粗车用满负荷车刀
  • 刀尖角过于“虚”了,不“实”呈现船首形状;刀尖倒角属于45度,无过渡刃,
  • 主后角尚可,负后角过大,
判断:从正投影来看,角度为94度;1、2、3点配合4、5点,此刀不符合规范型刀具范畴,有违常识。
结论:此刀可以用于一般性粗车,耐用度低,抗红硬性和冲击性能差,刀尖易损。
不对之处还请各位纠正。
请老鹰加20分

网友:
这是车45号钢半精车刀的磨法,
用于切削量在2mm左右的工件,
主要功用是易于卷屑

网友A:
其他的问题先不说,零度前角或者负前角是对的,粗车重切削用就很合适(转位刀具只能算中轻切削),胜无敌怎么会看出来是个半精车刀刃的,真是无语了.

   事实上,一般车削轻微有硬度工件,HRC40度或者以上的钢件时才会用到负前角,要么就是重切削——重切削的定义为单边5MM~9MM,进给0.3~0.8每转,基本上这个切削量,如果在普车6136,6140上使用有负荷过大按停主轴的严重倾向

引用 网友L:
目测:

卷屑槽看似“折线”加“圆弧"型,实则属于“全圆弧”型卷屑槽方向属于“平行”式刀刃过于宽了、是负刃角,联系到刀槽,以上三点属于粗车用满负荷车刀刀尖角过于“虚”了,不“实”呈现船首形状; ...

楼主:
用这把车刀试车了一下,感觉还不如原来的车刀,问题还是存在。

后来打电话给朋友,朋友说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磨制车刀,因为这把刀是他磨好之后寄过来的,也没实际了解过我的材料实际情况。

网友:
哦,你还真用来车了??这把刀车铝合金,你干脆装把从来没磨过的上去车估计效果还好点

引用 楼主:
用这把车刀试车了一下,感觉还不如原来的车刀,问题还是存在。

后来打电话给朋友,朋友说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磨制车刀,因为这把刀是他磨好之后寄过来的,也没实际了解过我的材料实际情况。

楼主:
唉!我哪里知道会这样呀,我当初以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呢。

看来要实地看过之后才能磨一把适合的刀了。

网友:
车刀的问题,刀工不够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问题先不说,零度前角或者负前角是对的,粗车重切削用就很合适(转位刀具只能算中轻切削),胜无敌怎么会看出来是个半精车刀刃的,真是无语了.

   事实上,一般车削轻微有硬度工件,HRC40度或者以上的钢件时才会用到 ...

因为此刀在普车上适合于一次进刀量在2mm左右的工件,
对于要求低的工件可当作精车刀,一次切削2mm左右直接成型,
所以俺定义为半精车刀,而且俺说得很清楚此刀只适合于加工45号钢类

网友:
45号钢??45号钢淬火到此材料可以达到最大的硬度,估计就用得上负前角车刀了。

   如果车削45号钢,一次车削单边4毫米或以下,刀片都绝对是正前角的。如果是单边2mm而已,前角更要起码有12度或者以上。

   使用0前角或者负前角的刀片,只有两种原因

1:材料硬度非常之高,我的经验是起码HRC50度以上的淬硬钢

2:重力大余量粗车,重切削的定义为单边5~9毫米切深,每转进给0.3~0.8MM,如果在普通车6140例如楼主的车床,重力切削会有严重将主轴按停的趋势。

  我刚有个工件需要将外圆60*60的工件将直径车到8毫米,现在一刀单边两毫米进给0.15,竟然要车10几分钟一只,明天重力切削刀片就到了,单边8毫米一刀0.5,估计五分钟以内就车完了

引用 网友H:

因为此刀在普车上适合于一次进刀量在2mm左右的工件,
对于要求低的工件可当作精车刀,一次切削2mm左右直接成型,
所以俺定义为半精车刀,而且俺说得很清楚此刀只适合于加工45号钢类

网友C:
铝加工刀具要有修光刃,宽度为1.5倍的进给量;前角要有25度以上;后角要有15度;刀刃粗糙度要小于Ra0.4,不能有50倍放大镜能看到的崩刃;以润滑为主,加机油就可以了,硫化油可能会与铝发生反应,不能用。
加工速度要根据设备来定,再定刀具的具体角度,设备不好,就要多花一些时间(当然,有经验的人解决会快的多)。
我10年前就用普通设备加工铝件,表面达到1.6,就是用以上办法。
另外:哈雷的最先上图的刀具是不是自己做的呀?好像热处理都没有呀!
建议还是用可转位的刀具,用了再研究一下角度的问题,会得益匪浅的。

网友:
老大你车刀玩得太少了,焊接式的车刀刀把部位我见都没见过有热处理的,别说焊接车刀刀把了,我前天刚好心血来潮,将我现在用的所有各牌子的可转位刀把(全部都是车削用)都打一下硬度,最后异常惊奇地发现,竟然一把都找不到有任何HRC硬度迹象的刀把。

   我的检测很全面,几乎刀杆所有部位,包括切断刀夹持刀片的V型槽等主要受力形腔位置等,都没有热处理过,准确来说没有淬火热处理过,调质估计是有的。包括日本三菱、京瓷的刀把,检测刀把有外圆刀,内孔刀,切断刀,检测设备为电动表面洛氏硬度计,测试力为45N,折算HRC斗室0以下的货色,在硬度计上根本打不出硬度

引用 网友C:
铝加工刀具要有修光刃,宽度为1.5倍的进给量;前角要有25度以上;后角要有15度;刀刃粗糙度要小于Ra0.4,不能有50倍放大镜能看到的崩刃;以润滑为主,加机油就可以了,硫化油可能会与铝发生反应,不能用。
加工速度 ...

网友C:
调质就是淬火后高温回火呀!

网友:
  俺知道什么叫调质啊,淬火后高温回火就等于先将硬度急剧提高,再慢慢均匀降低,最终对于材料的硬度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HRC\表面洛氏的硬度计打不出硬度的东西俺就叫软钢,称呼为没有硬度.

引用 网友C:
调质就是淬火后高温回火呀!

网友L:
使用0前角或者负前角的刀片,只有两种原因
1:材料硬度非常之高,我的经验是起码HRC50度以上的淬硬钢
2:重力大余量粗车,重切削的定义为单边5~9毫米切深,每转进给0.3~0.8MM,如果在普通车6140例如楼主的车床,重力切削会有严重将主轴按停的趋势。
追风,你忘了一点:强力断续切削或者是非规则面加工
           另外这几点都是在一般车床上完成粗加工,(620、6140、630)等等机床单边5-9在一般情况下有点高了,机床寿命还是要考虑的。

老大你车刀玩得太少了,焊接式的车刀刀把部位我见都没见过有热处理的
你的确没见过。刀把的工艺:1   下料--锻造成型--如需要调质(这不是热处理?)--加工刀台.    2  铸造成型-加工刀台 3   板材切割(怎么切割都行)成型。

网友L:
如果是铝(常用材料)不要说单边5--9MM,就是单边20MM你老兄还不是玩一样

网友:
是啊,把断续切削忘记了,不规则面(偏心车)也是断续切削的一种嘛

  单边4mm我就切过,再高就没机会试过,刚好有个工件直径60,总长90,长度60mm的地方全部要车成8mm的细杆,现在3毫米一刀足足要车15分钟一件,开粗刀片30件就要换刀,缺损得惨不忍睹.订了一盒三菱重切削刀片回来,等一下下午就到了.刀片可承受5~8mm切深,03~0.8的进给,有望把加工时间缩短在五分钟之内.机床功率和钢性我还不是最担心,担心的是3mm切深0.15进给已经将切削油搞到烟雾弥漫,5MM切深0.3以上进给估计会浓烟滚滚,实在不行就干切算了.干切又会火花四射,上次已经试过把机床切削油箱点燃过一次了.怕怕.

引用 网友L:
追风,你忘了一点:强力断续切削或者是非规则面加工
           另外这几点都是在一般车床上完成粗加工,(620、6140、630)等等机床单边5-9在一般情况下有点高了,机床寿命还是要考虑的。
你的确没见过。 ...

网友:
老大你又耍我拉,一般材料如果是铝,那些硬铝(6061,7075)还好一点,如果是软铝重力切削,表面质量不说了,几刀之后刀尖前角部分就积屑了——不对,应该是烧过堆焊一样了,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铝(常用材料)不要说单边5--9MM,就是单边20MM你老兄还不是玩一样

网友:
担心的是3mm切深0.15进给已经将切削油搞到烟雾弥漫,5MM切深0.3以上进给估计会浓烟滚滚,实在不行就干切算了.干切又会火花四射,上次已经试过把机床切削油箱点燃过一次了.怕怕.
绝对相信。
  给你讲个笑话,绝对真实:那年我21岁夏天的事,那年我们刚去一个三线新厂,还无围墙,周围偷料的小贼极多。于是就有: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死党加班,就我们2人,当晚在操作车床630型号的。每人干了一根大轴,2.2米 长  225MM的直径,三个台阶,我在11点10分时候完成了,于是喊道:走了,去网吧了(我朋友开的小网吧,晚上常去看门,其实是去通宵 ),
那哥们急了:“等”
“NO,自己去”
到早上6点,没见哥们人影,于是回车间,看见他在长凳上睡觉,零件不再车床上,遂奇怪问:你的活呢?
回答:我X你妈的,跑那么快,死啊你
我一愣,继续主题:你干得活呢?
回答:在那。  我随着他的指示方向看:没有啊,哪?
回答:那堆铁屑就是
^_^哈哈哈,他把活干废了 于是不愿被发现,后半夜干脆将产品车成了铁屑,剩下一根细细的棒料留着干了另一种活。原因是:我一走,他没心思干,一刀下去,将尺寸整整小了10MM,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上班后领导来问:我干完后休息了,至于产品,我不知道。

网友:
哈哈哈哈哈~~~~ 笑死追风了,太有才了!!

 一刀下去尺寸小了10毫米这可能吗??原来已经有几毫米的切削量把,车深了10毫米都不容易察觉,肯定原来切削量也不小了,重车削一刀下去你见过有多狠的??我今天和那些普车师傅聊天,他们说以前试过在6140上面一刀6毫米,进给0.3,结果皮带都打滑了.

   今天买了三菱的准重切削刀片,允许最大切深5mm,进给0.5,刚想试试机器就压力不足报警,气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加工刀具要有修光刃,宽度为1.5倍的进给量;前角要有25度以上;后角要有15度;刀刃粗糙度要小于Ra0.4,不能有50倍放大镜能看到的崩刃;以润滑为主,加机油就可以了,硫化油可能会与铝发生反应,不能用。
加工速度 ...

谢谢你的意见。

可转位车刀我早就有想买的打算了,但是在实际加工的时候要把刀柄锯短,实在太浪费了,我的朋友过几天会过来帮我看看,如果到时他都不能解决办法的话,就买可转位车刀吧,锯断也要买。

顺便问一下,几十元的刀杆和几百元的刀杆差异在哪里呢?
如果买一把二百多元的刀杆锯断的话实在有点不忍心。

网友L:
一刀下去尺寸小了10毫米这可能吗??````
230MM的料车台阶轴小十个毫米有什么奇怪?在讲个真实的笑话:献给亲爱的追风大侠开眼
有一天下午,50车床上干小钢厂的大轧辊,内锥孔,我至今还记得是大头230MM,我带了个徒弟,让他粗车,我去河边睡觉,下班时候我回来,嘿嘿,刚一进大门,看见一焊工死党在等我(现在和我合租一个院,我发帖这会正在教人算线切割定位点呢,呵呵)坏笑着:你X的,又睡觉去了?不睡觉能死人啊。
回答:“嗯”
“主任找你”
“何事?”
“你徒弟把活干废了”
“嗯?废了?切,没事,你去补焊了?”
“谢谢啊,兄弟,我这月的工时有希望了,
“具体的,赶紧说”
“嘿嘿,锥孔车大了10MM,然后你那个活宝徒弟就使劲平端面,现在端面和碾压槽不对称,内孔没有借过来”
”这个活一共使用了11包3.2焊条3包4.0焊条,然后去热处理,嘿嘿,主任一句话骂得话也没有,走到我不远处点了颗烟,死死的盯着我好半天:然后来到我跟前:“媳妇儿找到了吗?”嘿嘿嘿~~~~~~

网友:
今天买了三菱的准重切削刀片,允许最大切深5mm,进给0.5,刚想试试机器就压力不足报警,气死我了!!
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强力满负荷车刀,嘿嘿·····

我不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网友(2008-04-27):
哇咔咔咔~~~~~~~~~ ,我一边喝酒一边喷,满显示都是了,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的压力不足报警是液压三爪不知道为何压力不足报警但又能自由开关,刀片都没试过.看来还是国营大厂厉害,我从入行机加工到现在都没有批量加工过直径超过100MM的工件,一件都没有,车过最大的工件就是自己车上的刹车碟了.可惜我一直很想找个有这些宝贵经验的师傅来做生产管理和技术总监,一直都没找到

引用 网友L:
230MM的料车台阶轴小十个毫米有什么奇怪?在讲个真实的笑话:献给亲爱的追风大侠开眼
有一天下午,50车床上干小钢厂的大轧辊,内锥孔,我至今还记得是大头230MM,我带了个徒弟,让他粗车,我去河边睡觉,下班时候我回 ...

网友:
如果材料没问题的话,应该是车刀的问题,我也曾经做出过这种效果.但是当把刀具磨好之后端面效果就好很多了.

网友:
1.与材料有关。你加工的材料是什么牌号?
2.与车刀的角度有关。精加工刀具的前角要大点,副偏角度适当小点,端面的粗糙度就会小很多。
3.与切削工艺参数有关。从照片看,进给速度好象快了,吃刀量也有点大。

网友(2008-06-15):
车铝件时,除了刀具,用什么切削液很重要!我用的是酒精

网友:
我来说一句

请问:有没有分粗精车呢?
我看是没有分,如果留个10丝精车,应该不会这样,因为就算有纹也只有10丝的深度,而且纹路会清晰均匀。

网友:
关于146楼的车刀

我觉得切削刃太宽了,车铝不是挤压切削,要把切削刃磨得很小很锋利。
另外问一下,那样开槽能车端面吗?

网友:
用同一把车刀看看外圆车削如何,如果只有断面不好还可考虑是不是溜板间隙大所致

网友:
我是做数控的。

从数控车的角度看,这种原因是由于车削是进给速度快了。不同的快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花纹。
不知道楼主怎么想。
可以试试提高主轴转速,降低给给速度。
或者用刀尖半径较大的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道肯定有问题,这样的刀纹根本不是车出来的,只是被一些尖锐的物体硬刮出来的。

同感,如果是车出来的,应该比这个分布有规则一些

网友(2009-06-25):
哎~!现在牛人真不少啊,其实很简单的问题答案基本囊括了,不过还是纸上谈兵,要解决问题,还是要现场处理,可以针对不同的各种条件找到最好的方案。可能在现场很轻松就能解决。

网友:
刀尖角没磨好

网友:
把主轴并帽紧紧,这是主轴松动的情况,无论刀磨多好都会产生的。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和主轴无关,主轴松动的话,车端面会造成不平.楼主没说这方面的情况,估计是没有,和速度与刀具有关(此话可以解答一切车加工问题,哈哈哈)....

网友:
我认为机床也有问题吧,第一个图的振纹并不是一个方向的,而是多个方向的。

网友(2009-10-23):
我感觉应该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铝件刀具前角必须大,后角也要偏大一点,刀口副后角磨点修光刃,转速慢没关系,主要是千万不能粘刀,建议用植物油润滑。。。。。。。。。。。。。。

网友:
我用过碳素工具钢刀具车铝件,慢点车还可以。

网友:
刀具问题吧!!!!!

网友:
换刀,主轴转速加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可能是电镀或者是电化学加工的呢?

网友:
用数控车刀就行了,这跟材料应该有关系,材料太软了。

网友:
如果加工出来的零件出现问题,要从工艺系统的整体去考虑
即机床,刀具,夹具,工件
此处先分析机床问题,机床的主轴轴向窜动是会导致出现上述问题,纹路的情况可以反映轴向窜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