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HYB-125030最大能折多厚的板?

楼主(2008-03-28):
村田HYB-125030折弯机最大能折多厚的板?能力为125吨

网友:
折弯机能折多厚的板,涉及到板厚、折弯长度、r角(下模槽宽等)一系列参数,在全长情况下,如果使用下模开口为32mm的模具,可以非常勉强的折到4mm(实际需要128吨的折弯力),且精度不能保证。

楼主:
谢谢,以后还要多多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2012-01-08):
折弯压力可以自己计算的。。。

网友:
650xS2xL/V=P(P=折弯压力,S=板厚,L=板料长度,V=下模槽口) 下模槽口的选择:数控折弯机V=Sx6,普通折弯机V=Sx8  自己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