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加工中心刀库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8):
有关加工中心刀库的问题:加工中心安装刀臂式刀库,客户要求设计大刀管理功能(即当刀具外径大于刀库最大装刀直径时,将刀具自动间隔安放),这个问题的基本设计思路是怎样?5 K8 q8 Z0 G0 h& E
   一点头绪都没有,恳请有做过的知道的同行指点一二,  FANUC-0IMC系统

网友:
FANUC-0IMC系统不行吧!我们公司的HASS铣床在设置刀库的时候,如果要放的刀具过大,他会提示间隔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