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探伤,请教

楼主(2008-03-28):
求教,我想知道磁粉探伤的原理和相关知识

网友:
前提:只有导磁材料才可以采用磁粉探伤.
原理:对工件进行直接通电或施加磁场,如果工件表面无缺陷,磁力线是闭合的,没有漏磁,不会吸附磁粉;如果工件表面有裂纹,夹渣等缺陷,会在缺陷部位产生漏磁,吸附磁粉,可以显示出缺陷的形状;只对浅表层(1mm以内)的缺陷有效,深层缺陷是探不出的; 一般缺陷的方向(如裂纹)随机,所以要进行2个方向的磁化.

磁粉探伤分为干法和湿法,
荧光磁粉探伤需要在黑光灯下观察,灵敏度很高,尤其对于表面裂纹,灵敏度要高于X光数倍,这也是磁粉探伤的主要用途;
还有比较简易的磁粉探伤,磁粉颜色有红色或黑色,可以在日光环境下观察,不需黑光灯,操作简便,属便携式.

对于磁粉探伤的灵敏度,国标有3种级别试片,用于校核设备的灵敏度是否合格,以确定电流大小,磁化方向及有无盲区.

回答的不够专业,更专业的可以查阅标准或其他书籍,很容易找到的.

楼主:
谢谢大虾,大虾所说的基本都是我不知道的,受益了。如果大虾知道什么书籍更全面,麻烦介绍下。多谢

网友:
那东西好用么,我用过一次,可不敢恭维

楼主:
老师傅和我说,磁粉探伤只能探测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裂纹。肉眼可见的宏观裂纹,磁粉探伤反而可能看不到。是这样吗?

网友A:
宏观裂纹也可以看到,而且很明显,比较容易判断(黑光灯下),微观裂纹比较不好判断; 如果是机加工面,出现不规则亮细纹,基本可以判定为裂纹,如果怀疑为片状夹渣的断面,还需做切片看金相.
铸造毛坯面如果做MPI,因表面粗糙,会有伪裂纹出现,本人经验较少,难以判断时就用细锉或砂纸轻轻打光,再探还有那就是裂纹.
这东西说白了还是经验积累,扯皮是经常的,不过我们是买家,可以耍蛮-----伪裂纹也不要!!! 呵呵
这东西还是比较灵敏的,正因为太灵敏,所以在结果判定上要慎重,可以和渗透,X光共同应用相互验证.
便携式的感觉不如固定台式好用,
至于资料,书店都有,国标也有详细说明,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2013-10-25):
引用 网友A:
宏观裂纹也可以看到,而且很明显,比较容易判断(黑光灯下),微观裂纹比较不好判断; 如果是机加工面,出现不规则 ...

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