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模拟------请教

楼主(2008-03-28):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在2008版的solidworks中,在进行模拟动画的时候,两个物体碰撞后为什么不停止,而是继续运动呢?比如说,我做一个旋转马达的模拟,一个旋转的物体转动一定角度后,会碰到另一个物体,这时,模拟就会自动终止,而2008则不是,他会穿过该物体继续运动,这是怎么回事,是没设置好吗?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2008,你检查一下是否有可设置的选项?比如碰撞停止或忽略的选项。

刚到新公司上班,用的是2005的正版,又不许我装盗版的,低版本用的费劲啊。

楼主:
哦  谢谢版主 我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