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年久失磁怎么办?

楼主(2008-03-28):
我听说伺服电机因年久失磁可以重新充磁,请问该怎样充,是否需要专用设备

网友:
比较难
如果您电机里是铁氧体磁钢的话,需要专用线圈和充磁机,线圈比较贵,看您大小了,几千到几万不等。当然如果你能找到现成的线圈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如果磁钢是稀土材料的,基本别想了。

总的来说,原理上可以实现,实际上不太现实。

网友:
恩,同意2楼的说法,主要还是看你的电机现值多少,然后维修的费用多少,如果不是很划算,就卖掉再整个新的吧,这样质量上也有保证

网友: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可以用多久?

楼主:
我的机床系统是三菱的,电机也是,现在如果找三菱买一个同型号(HC202)的要几万块,我的机器用了七年了,现在如果买空的话不划算,只有想办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