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与DN标注管径的区别

楼主(2008-03-28):
希望各位同行朋友们喜欢它。

网友:
呵呵,喜欢着呢?
在我们行业内,两者都有使用,不过一说,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东西啦,谢谢!

网友:
好像DN更与外径接近一点了

网友:
DN应该是通径吧,也就是内径了。

网友:
顶4楼

我的看法和4楼一样,一直以为通径就是内径,

网友:
管径来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那时主要说外径,现在要想不容易混淆,也可依据外径来理解.

网友:
都一直是这么用的呢,DN是通径而Φ是外径。

网友:
我又可以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

网友A:
DN是通径吧 Φ用于回转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N是通径吧 Φ用于回转体吧

Φ不限用于回转体,管道也有使用这个标志的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无处不在。

网友(2008-08-12):
N是通径而Φ是外径

网友:
学习了东西,收获收获,呵呵

网友:
一看图纸,DN是通径而Φ是外径,约定俗成。

网友:
DN表示有效通径,如DN10表示有效通径不小于10mm;Φ一般习惯用来标注回转体的外径。

网友:
公称直径“DN”既不是管子的外径,也不是管子的内径,而是近似普通钢管内径的一个名义尺寸。直径“Φ”用来标注回转体的直径,在某些约定俗成的环境才理解为外径,如:无缝管Φ25×3就理解为外径25,壁厚3。

网友:
18楼的说法比较赞同。

网友:
Φ是实际的标准的尺寸,DN是指公称内径,不能用尺子量的,呵呵

网友(2008-11-26):
“Φ”和“DN”一般都用来表示直径,区别是:
“Φ”标识普通圆的直径,或管材的外径乘以壁厚,如:Φ25×3标识外径25mm,壁厚为3mm的管材; “DN”:标识管材和阀门等管件的公称直径,通常接近于内径。是为了工程安装配套而建立的标准术语。
Φ是表示外径,而DN指内径 DN:公称直径 Ф:外径
现在的管子一般都是以英寸为单位,毫米只是一个比较近似、好记的数。
比如DN50的管子应该是2英寸,1英寸=25.4mm,2英寸应该是50mm,这时还要看管子的壁厚,一般螺旋管都在5mm以上,以5mm为例,DN50的管子的外径应该在60mm左右。

网友:
对管类来说,Φ是表示外径,而DN指公称通径

网友:
通径只是代表一个系列哈

网友(2009-03-03):
De表示外径吧,Φ是内径把。

网友:
我是做胶管的,我们的ф一般指的是内径,也有德标的,用DIN表示,原来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今天知道了,谢谢。有需要高压胶管的请联系我。13785881278

网友(2010-11-10):
跟管子的材料有关吗?哪种是焊接管哪种是无缝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