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螺栓预紧力的问题 ---紧急求助

楼主(2008-03-28):
现在有一个实际问题,采用普通螺栓M8连接,问如果采用扳手无法拧动的情况下,这时候的螺栓预紧力大概是其最大值的多少???

网友(2013-05-28):
我有一个很粗糙的办法,比如个人力量不一样大,你在扳手上加了多大的力,30kg?50kg,应该有个大致。
然后扳手加力部位离螺栓中心距离,计算出一个粗略的预紧力矩。
呵呵,这办法太笨了吧

网友(2016-02-28):
等待大神指点

网友:
查看校扭力啊,8.8级的吗

网友:
同样被这个问题困扰,不知有没有相关的国标规定等。

网友:
好像之前看到个公式F=T/12.5μ      T:扭矩 μ:摩擦系数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养成用呆扳手的习惯!德企是不容许使用活络扳手的!

网友(2016-04-28):
扭力扳手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