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X轴电机开机要温机

楼主(2008-03-28):
我厂有一台2000年台湾原装数控铣,现在每天早晨开机后都要温机20-30分钟后才能正常运行,否则X轴就出现S02  002B  X轴报警,系统为三菱64M,X轴电机为HC203.
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电机还是编码器?驱动器对调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门厂用的是HASS的铣床!从来没听说过要温机!开机直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