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杆压缩机的螺杆图纸以及检测

楼主(2008-03-28):
现在外面很多的压缩机行业都推出的螺杆机,里面的核心部件就是一对转子.国内的众多厂家都在生产加工,还请高手可以详细的介绍下,转子5齿和4齿的啮合原理,以及把空气压缩的原理,最好是附图,给讲解下.

网友(2010-01-16):
我也想要,对了你自己试着设计过线型没

网友:
本人
1、我公司做的转子只有4齿和6齿的啮合没有听说5齿和4齿的啮合;
2、如果转子尺寸大(直径大于100)应该尽量选用棒料加工;尺寸小的转子可以考虑用
精密铸造做毛坯,最后用车磨加工出来;
3、转子的关键尺寸主要是齿型和导程,检测方法有机械靠模法和CMM,机械法检测速度快,成本低,由于受到制造精度的影响,精度也低,一般只有0.02左右的精度;
4、如果只检导程,还可以用工具显微镜配合大量程的千分表来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