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标注螺纹等级的螺纹,检验以什么等级为标准?

楼主(2008-03-28):
如果一个内螺纹M10-6H,在检验时可用专用量规,而一个没有表明螺纹等级的内螺纹M10,应参照什么标准量规检验?
请教,谢谢。

楼主:
没有标注螺纹等级的,是否按默认6H等级进行检测?如果是。所要找的是那个标准,等候大侠们的回答!

网友:
如果是普通精度等级 就用6H精度等级的塞规
如果是精密等级 就用4H精度等级塞规

网友:
精级(1 Class)5H、4H,精密儀器机械及航天产業用。
中级(2 Class)6H、5H,一般工業用。
粗级(3 Class)7H,建築、橋樑用。
螺紋精度有很多种,不能盡說,最好問清楚!(例如:是6H还是6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