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立铣刀前角、后角、螺旋角角度?

楼主(2008-03-28):
有那位大侠知道如何测量立铣刀前角、后角、螺旋角角度,请赐教。

网友:
用体视显微镜结合CCD进行图像分析可知。

网友:
对刀仪和万工显,就可以测量.

楼主:
用投影仪能测吗

网友:
投影仪测量的是二维的轮廓图!你需要测得属于三位概念了!
可以用测刀仪!

网友(2008-05-05):
用万功显测量。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我是用眼睛看出来的 天天在做这种刀的 公差一度 呵呵??

网友(2008-07-24):
万工显在原理上的局限性,他只能在平面上做文章。所以你现在提到的这几个问题肯定是没办法。至于前角,如果是直槽的问题还好说,如果不是那已经是全球刀具检测最高端的问题,如果后角是平面的也好说,如是铲磨的就不好说了。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么选一款适合自己的测刀机,要么把楼上那位强人租下来。楼上那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可别酸溜溜的,我真见过用眼睛看出刀具前、后角度的高人。还可以在平板上放三级减速箱样本。不过现在都退了。真是国宝啊!

网友:
对一般的刀具的前后角,我用的是无锡量刃具厂的一款  多刃角尺,但对螺旋的刀刃不好测量,只能是估算了。
螺旋角可用推算法,先测量导程,再算螺旋角。
多刃角尺是前苏联的高级工程师巴布启尼哲尔设计发明的,简单好用。

网友:
不是有那么多的\专用刀具检测仪的嘛,

网友:
我也想买的,可是太贵了,对简单的测量没有必要,但如果有严格的要求就要好好考虑买一台了。
moaquito   有什么好的仪器吗?

网友(2008-09-20):
其实选择对刀仪,我们中国人还是走了很多弯路。老外是很老实,但你不问到点子上,他也就不说了。我认为各个厂家还是要根据自己工厂的加工刀具的种类,最主要是自己客户的特点。不过如果是中国客户我认为还是要引导客户,而不是顺着客户走,更不能客户错了我就要跟着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住各位,写错了,不是对刀仪,是刀具检测仪。我对不住大家,我就来谈谈刀具检测技术这一块,以作陪罪!刀具要测量的几何数据得有上百种。主要分为一、直径、长度、阶梯长度等。这一块WALTER 做得最好。二、二维角度,很明显从性价比角度上讲一个万工显就可以了。三、行型线对比,就是刀具实际数据与刀具图纸的对比,这一点目前有两个方法,1。是将刀角的切削刃上的每个点数字化,从而作对比。2.要不就像ANCA等磨床选项上的原理,将刀具放大多倍,与图纸对比。再这一点上ZOLLER更高一等。四、三维刀具角度测量。这一块从原理角度上讲分两块,一块是以WALTER ,ZOLLER、MAHR、WERTH等用光学测扫描的方法。另一种是用Pr,Po,Ps面作文章的刀具检测仪,但到今天为止在中国还没有销售。其实要是说测得准,我认为蔡斯的三坐标测刀具测得最准,但因为它们没有专门的测量软件,测一把刀太慢。其实测刀这一块还是有一点东西,我一两句也不可能说得清,总之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再根据各家的优劣势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网友B(2012-11-20):
山特维克廊坊工厂买的就是WALTER的刀具测量仪(注:不是对刀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山特维克廊坊工厂买的就是WALTER的刀具测量仪(注:不是对刀仪)

瓦尔特 的好贵
好的型号 据说要200万的
一般的型号 要70 80的,也是听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瓦尔特 的好贵
好的型号 据说要200万的
一般的型号 要70 80的,也是听说

贵有贵的理由,WALTER最贵的200多万一台叫HELICHECK PLUS。
对刀仪10多万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测量刀具的一些基本参数,用Helicheck basic 就可以了。
给我你的邮箱,我给你发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有贵的理由,WALTER最贵的200多万一台叫HELICHECK PLUS。
对刀仪10多万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测量刀具的 ...

太感谢了

网友(2013-09-20):
我是听说的,闲聊时听个几个小工说到其厂里有个老师傅竟然用千分仪加经验数据可以比较精确地知道前角。刀具顺转一下,逆转一下,根据千分仪差值就粗略猜到,再和经验数据对比,从中挑出最符合的。。。只是听说而已,茶余饭后。

网友:
螺旋角度计算原理比较简单,计算工作有些麻烦。首先确定刀具半径d,然后沿刀具轴线任取刃部一段距离L,关于刀具轴线对称垂直旋转道具,记下L距离上同一刃的上下点对齐同一垂直面时刀具旋转的角度θ。有了这三个参数就可以计算螺旋角度了。每一条螺旋刃在刀具外圆柱面展开成的平面上其轨迹是一条直线,半径d的圆柱上任何一点旋转θ度经过的距离x=2πdθ/360。x/L的数值取反正弦值得到一个角度(可用数学万用表上正弦值来对照而得)就是该刀具的螺旋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投影仪可以测的,你只是测一些几何角度只要你摆放正确,如果摆放不正确误差还是蛮大的。

网友(2014-08-03):
这个简单,有测量仪就行,找到基准面,旋转你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