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 调质变形---请教

楼主(2008-03-28):
35crmo 材料的零件 400x35x6 的长扁条  经过调质处理后成弧形  平面度有6mm 但要求是2mm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先退火、校平、再调质
加热、淬火时垂直挂吊
或捆扎、小截面着地加热

调质后还需校平的要再去应力退火

网友:
感谢三脚猫斑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