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抛光和钝化一样吗?电抛光是什么

楼主(2008-03-28):
如题,电抛光又称作什么?是钝化吗?谢谢

网友(2010-12-12):
简单回答一下,不是。

网友(2011-03-05):
不是,具体我也不太懂啊,有高手解释下电抛光5 q3 }  K7 A" q6 m5 k

网友:
电抛光是利用原电池原理。工件表面凹凸不平,凸起的电势比较高,容易溶解,从而使表面粗糙度下降。

网友:
钝化包括电钝化和化学钝化。不管是化学钝化,还是电化学钝化, 实质是一样的。阳极极化下的高电位,使溶液中的阴离子也会失去电子被氧化。面前有两种解释:1,成相膜理论,金属在溶解过程中,表面上生成一层致密的、覆盖性良好的固体产物。这些反应产物可视为独立的相(成相膜),它把金属表面和溶液机械的隔离开来,使金属的溶解速度降低,即转变成不溶解的纯态。  2,吸附膜理论认为,要使金属钝化,只要在金属表面或部分表面上形成氧或含氧粒子的吸附层就可以。这些粒子吸附后,改变了金属/溶液界面的结构,使金属反应的活化能显著升高。吸附膜理论认为金属的钝化是由于金属表面本身的反应能力降低,而不是膜的隔离作用。能使金属表面吸附而钝化的粒子有氧原子、O2一或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