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是怎么样实现放水和止水的?

楼主(2008-03-28):
1.水龙头是怎么样实现放水和止水的?
2.截止阀是怎么实现放气和止气的?
3.自行车的前轮是怎么使得轴不转而轮转的?
        各位大虾不要笑话我哦...我是菜虫

网友:
水龙头有球阀与闸阀之分
所说截止阀放气和止气是不是说安全阀,安全阀是依靠弹簧的来平衡压力大小
自行车轮与轴之间有轴承啊,感兴趣自己拆开研究一下

楼主:
呵呵 谢谢哈,,但是还是不懂...

网友:
普通水龙头的结构分为:阀体、阀杆、阀芯三大部分,阀杆下部有一节为螺旋状,与阀体螺旋槽相匹配,能使阀杆作上下导向运动,阀杆与阀体上部还有压盖,其下压有盘根,防止水从阀杆处泄漏,而阀芯与阀杆之间一般是活套连接,即阀杆顶头部分中间有孔,阀芯在加工时留有约1厘米左右的杆(比阀杆上的孔径略小)与之匹配,这样会使阀芯活动灵活,阀芯底部有一块橡皮,与阀体的密封面匹配。
知道其结构,就知道其是如何控制水的了。当阀杆顺时针旋转时,阀杆带动阀芯向下运动,当阀芯上橡皮与阀体的密封面完全接触时,就阻止了水的流出,即--关。当阀杆逆时针旋转时,阀杆向上运动,在水的压力作用下阀芯也随之向上运动,这样阀芯橡皮与阀体的密封面就完脱离,水就可流出来了,即--开。

网友:
      一个高质量的水龙头必须是每个部件都必需是高质量的。外观质量仅仅是视觉上的,内在的质量,则将影响产品的使用功能和寿命。

网友:

水龙头好比大坝的闸板
自行车的轴上有滚珠

网友A:
楼主好象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象是故意的

有这嫌疑,自己找个拆开看看不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象是故意的

也未必见得,可以原理你是懂了,不过如何清楚地将原理用文字清楚表达出来,那才是真真正正地懂啊。

楼主:
   z知我者乃 “黑色经典也”

网友:
非标果然够耐心!是个好人,嘿嘿

网友:
呵呵,我还认为楼主问的问题有点搽边啊!

网友(2009-12-28):
对 自己可以找个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