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21T,如果设置的密码忘记了,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3-28):
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哪位大侠能给我指导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为何要把密码改了啊.换个系统就得啦.

网友A:
插上键盘  进入DOS 系统    然后找到位置    清空  就可以回到原始密码
我在机子上可以找到    详细步骤 我纪录下来   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键盘  进入DOS 系统    然后找到位置    清空  就可以回到原始密码
我在机子上可以找到    详细步骤 我纪录下来   再说

谢谢你,有空可以将这些整理一下嘛!在DOS下怎么找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空可以将这些整理一下嘛!在DOS下怎么找我不是很清楚!

支持!希望快点能看到.

网友:
我也想知道华中21T系统DOS操作的一些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