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磨车轴出现椭圆---求助

楼主(2008-03-28):
这几天用外圆磨床磨车轴时候,老是车轴中间靠近尾架的地方出现椭圆,可磨轴头地方有没有椭圆。

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我想,可能是你的中心孔有问题,你在磨前先研磨一下中心孔试试。

网友:
顶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同意,我们的工件也是先研磨中心孔后再磨

网友(2009-05-13):
应该就是中心孔的问题,在检查一下顶尖

网友:
顶尖钢性不够?

网友:
用跟刀架。

网友:
搭中心架 或者修研中心孔

网友(2010-08-02):
呵呵,咋问题出一家了,靠近尾架的地方出现椭圆,结果我调换了台尾架就问题解决,(我有两台),现在考虑买尾架中,听说北京出的尾架不错,就是不知道跟上海三机的数据差多少,打听中....(估计没5000买不到

网友:
这几天用外圆磨床磨车轴时候,老是车轴中间靠近尾架的地方出现椭圆,可磨轴头地方有没有椭圆。

请问如何 ...
引用 网友A:

    你就用这个已经产生了椭圆的轴调头磨,看看椭圆那头有变化没有,同时,正圆那头是不是又变椭圆了。

网友:
呵呵,咋问题出一家了,靠近尾架的地方出现椭圆,结果我调换了台尾架就问题解决,(我有两台),现在考虑买 ...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两台尾架搞混了,侧母线、中心高对不上造成的哦。。。。。。。。。。。。。。

网友B:
是不是两台尾架搞混了,侧母线、中心高对不上造成的哦。。。。。。。。。。。。。。
引用 网友C:

    换了好的尾架那台就没问题,另外那台又。。。。换来换去就尾架问题

网友(2010-11-18):
是尾架顶针有问题椭圆

网友(2011-07-29):
好复杂啊!都感觉有点晕了

网友:
不是顶尖孔,就是顶尖

网友:
除了顶尖孔及顶尖因素外,要查一下尾座套筒与尾座孔之间的配合间隙是否大了。我们之前就修了一台这样的磨床,将尾座孔重新镗孔,再配磨尾座套筒,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2-09-07):
中心孔,或者顶针

网友:
一是顶针不圆,二如果机床使用年数长是尾座的套筒的间隙太大,三是中心孔不圆,四检查顶针与尾座套筒莫氏锥度配合间隙

网友(2014-07-29):
应该就是中心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