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画的图,见笑哈!

楼主(2008-03-28):
小弟画的图,见笑哈!

网友:
看来是新手

网友:
咋是附件呢?贴张图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激再励,
向社区的朋友多多学习,
和自己的同学/同事共勉!

网友:
你做的图不错,,,呵,,三视图就是要充分利用射线公用,,,还有你那个图框模板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教我不?

网友:
见笑是不会吧,多看看机械制图就行呀,偶就是靠它做设计,首先要搞懂什么是第一视角,第三视角作图..............

网友:
国内是第一视角,国外图纸一般是第三视角作的

网友:
kankan,是新手?

网友:
直接贴张图片不是更直观吗

网友:
视图的位置应该注意一下,你的有些偏上了。

网友:
厚度尺寸欠缺!

网友:
指出你以下几点错误:
1,Φ26的尺寸标注应注意,使其尽可能不要在零件轮廓线重合;
2,3-Φ20均布,你直接标注3-Φ20就已经代表了在180度的平面平均分布的意思,你写上均布完全是画蛇添足;
3,螺孔的大径,现在的机械制图早已改为细实线,而你采用了虚线,虚线在现在的机械制图中是代表在视图中不可见轮廓线;
4,R30的圆弧标注有问题,标注尺寸应尽量避免在85-115度和225-285度里;
5,Φ100的尺寸标注太靠近R30的轮廓线,容易使人误解。
6,此零件的中心线去哪了?三个均布部分你至少也得完整的画出一个部分的中心线吧;
7,此盘类零件的厚度尺寸跑哪去了?
8,主视图你是采用的阶梯剖,而你的左试图完全没有标注你的剖面方向。
暂时只发现这些错误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中心线太长了吧

网友:
wj0422友看的好仔细,专业呀!佩服!

网友:
公差呢,难道所有的尺寸都是自由公差?

网友:
我想学习CAD;不知道可有办法;是在网上;不是在学校;没钱去啊;

网友(2008-05-21):
不错不错,明年会更好。我向

网友:
不错不错。明年会更好。我向你学习。

网友:
交钱学CAD,冤枉!切勿花这样的钱!这里的朋友多了,都是热心人!

网友:
呵呵

此图粗看下就有两个问题:
1:没有剖线标注,怎么样剖的?
2:左视图上面为什么还要剖开??这个就不要剖了?
不知说得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视图来这么一个剖面,有点别扭,其实主视图的剖面完全可以不加。从侧视图可以表达这个结构

网友:
向你学习! 我也是新手

网友(2008-12-04):
帖张图多直观啊/这样还麻烦

网友:
我来拍砖:
1.尺寸的标注不规范
2.中心线画法不对
3.螺纹没画对
4.直径100的箭头不规范
5.字体的倾斜方向不规范
6.厚度没有
7.台阶深度没有
8.字体选择错误
9.需要倒角吗
10.粗糙度呢?
11.看不见的部分呢?
12.从哪里剖呢?
刚学CAD是不是?多看看书,还欠火候

网友:
还有下面框框里面都是空的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2009-01-17):
新手是我们论坛的主力,青涩但是有前途

网友:
看来是个新手

网友:
用第三视角好了

网友:
10个月前发的贴,不知现在水平如何了,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了吧。原贴中最大的问题是在布局上制图,这是基本方法上的错误。布局是供打印用的,制图应在模型上的。假如楼主现在还是在布局上作图的话,那必须赶紧买本CAD书看看,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网友(2010-04-04):
o 贴图好些 不要附件 图片直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