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焊接件,有气孔的时候,端面铣刀容易损毁---请教

楼主(2008-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叫平稳切削和断面切削

网友:
什么叫没说服道理.什么叫断续切削.不管什么机床在进行切削的时候.机床总要有进刀行程系统.而这就叫进刀传动.在这基础上只要工件的材质形状一样就叫平稳切削.遇到材质形状不一样的话.进刀传动的平衡行被打破.也就是进刀推力缺失.这就叫断面切削

网友:
气孔通常是由杂质引起的,比如说材料里面一颗沙子。只是铣到那里把杂质打飞了,剩下一个空位因为是一个气孔而已

网友:
这个经常有遇到,但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有对刀具提出要求,要不就把工件报废,然后换刀了事

网友:
先天不足,没有办法~~~。

网友(2014-01-16):
粗车和精车分开会好一点" d2 e8 K/ D5 W3 ^'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