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薄壁件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8-03-28):
若材料为铝棒
1 钳工下料φ70×162
2 粗车毛坯留加工余量单边1MM.
3 热处理,时效处理
4 先用三爪卡盘夹住直径φ102处,平端面,车外圆φ160,车内圆φ70H7到位;车φ60H7,点中心孔
5 钳工钻孔φ3,
6 钳工研磨基准面B
7 自制工装,以基准面A定位,螺钉M3旋紧,车外圆φ100h6到位,保形位公差
8 表面处理

网友:
钳工下料∮70x162?

楼主:
铝薄壁件的加工

应该是钳工下料70×φ162

网友:
楼主:你工艺安排不正确,先加工好基准A,B,以基准A,B面定位车外圆,最后钻孔,攻丝.

网友:
单面壁厚15mm,如果你用软爪装夹应该没有变形.

网友:
数量多的话,先加工φ70,做芯轴车φ100

网友:
我的神啊,第一次见识过有车铝合金粗车完拿去时效处理的,匪夷所思的工艺啊!

网友:
图纸是张示意图?不过还是少了几个尺寸
1、¢70孔深度
2、6-¢3.3
3、垂直度形位公差箭头应指向左端面(即基面B)
4、基面B是什么意思?找不到以基面B为基准的形位公差

工艺
1、圆棒材料超过¢90以上,直径以10进位,所以¢162不大找得到
从图纸上看¢160要求不高,是否可以直接下¢160,最终尺寸车至约¢158左右
这样省料,与设计者沟通下
2、用锯床下料,70x¢162应标注¢162*70
3、单件可以用实心料,批量加工还是用铸件.正常工艺应是铸件
4、精车时,先夹左端,车右端尺寸¢100、¢160,
      调头;夹¢100,找正¢160,车左端其余尺寸

      按基准重合原理,应先夹右端车左端,调头后找正¢60,车¢100
      这里基准转换了下,考虑到¢100长度长壁厚厚可以直接装夹,找正¢160,能满足要求
      调头车零件,一般优先考虑先车直径大长度长的尺寸,调头后找正大圆再车小圆,
      比如说;找正大圆有0.1误差,反映到小圆的误差就小于0.1了.
                  反之就扩大了误差

5、点6-¢3.3(¢3.3是否是M4的底孔)?车床怎么点,
6、研磨能提高基面B的平面度和粗糙度,不能修正与¢70的垂直度
7、以基面B作基准,M3夹紧,车¢100.基准不统一
      ¢100要求与¢70同心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三脚猫大侠讲的好!我是个初步的设计者,不懂工艺,受教了

网友:
看不见图纸,不好发言了

网友:
为什么不留卡头,一刀车成呢

网友:
100-70再/2,单边15MM,那么厚的东西都能叫薄壁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