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检测一种圆筒形工件,无损检测---请教

楼主(2008-03-29):
我们需大批量检测一种圆筒形工件的内孔直径和外圆直径的平均值,这种工件的壁厚只有2mm,内孔直径公差是126(0~0.025),外圆直径公差是130(+0.002~+0.02),我们原先用的是气内八孔测校和气外八孔测校,因为内孔是珩磨出来的,外圆是用外圆磨床磨出来的,虽然经过仔细认真的清洗,但还是不能保证工件的绝对清洁,一些工件的内孔和外圆总是多多少少附着一些砂粒,在检测的时候很容易把工件划伤而导致报废。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新的检测手段能准确、快速的进行检测,而且不划伤工件的被测面。

网友:
恐怕很难。薄壁缸套自由状态下肯定是有变形的,你们原先用的是气内八孔测校和气外八孔测校,可以利用测头把自由变形校正一部分然后测量平均直径,由于小间隙或者密切接触的摩擦才会“一些工件的内孔和外圆总是多多少少附着一些砂粒,在检测的时候很容易把工件划伤而导致报废。”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大间隙,而有了大间隙壁缸套自由状态下的变形恐怕大于尺寸公差。提高成本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又不是你们希望的。 你们的实际情况我也知道一点点,还是在现有基础上清洗和测头导向方面努力一下比较适合你们的现状.国外的在线测量的类似仪器也是这样的

楼主:
适当增加一些成本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总比报废工件划的来。

网友:
呵呵呵,别的方面注意一点点报废工件比例还是会很低的,成本真的比报废的工件高。国内某大型柴油机厂在验收你们的产品时就用标准外环强行把你们的零件套进去检测内径

楼主:
因为划伤而导致报废或返修的比例非常高,大概有10%左右,根据我们的产量,这样算下来,损失是惊人的。我们真的非常迫切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啊?是太惊人了,我以为1%以内呢。在机床旁边测量吗?这样的话先想办法提高测量环境,同时在测头的导向、定位面上改进,然后多做做实验,看看用现在的办法测量和固定几个方向的平均直径比较偏差大不大,不大的话就改变测量方式,用0.1以上的间隙划伤问题可以改善

楼主:
我们是集中终检,有专门的检验台。内孔是检验员用手拿着测头检测的,外圆是拿着工件套入环形测头检测的。如果间隙太大的话,气动量仪的倍率就不够了,我们用的都是5000倍的。

网友:
自由状态下的变形量大概多少?比如说最大径和最小径的差值?根据你们的经验多大间隙可以显著改善划伤?

楼主:
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差一般不超过0.1mm,测头与工件之间的间隙应该在0.1mm以上就可以改善划伤情况。电子塞规不知行不?检测截面上一次用3对6支传感器,配中原量仪的DWJ-1/2/2智能测微仪。

网友:
0.1的话气、电都可以实现,成本比浮标式的高。但是要向我前面提到的,你试验一下这样的测量结果和靠测头硬撑开的结果是否一致,如果可以,内外径可以做在一台上提高检测效率

网友:
现在主动量仪已经很便宜了,可以考虑用自动张爪的2台主动量仪进行定位测量,效果应该不错,2MM的壁厚不象想像中的那么弱,150的内孔,2。5MM的我玩过,强度还是很大的,远远超出我的预想;设计这个零件的人不傻的,这些他心里还是有数的;环境糟糕的情况下,主动量仪再好不过了

楼主:
天地说的主动量仪是哪种?是否是俗称的大手动?我说的是终检,量非常大,每个检验台每天要检测4000-5000个工件。

网友:
"天地说的主动量仪是哪种?是否是俗称的大手动?"
大手动只是其中的一种,磨、精车、镗、绗磨等都有相应的主动测量

网友:
主动量仪就是应付大批量高频次测量的东西,很稳定的,不过需要定位测量,非设计工装不可

楼主:
我们的内孔珩磨主动测量仪很早就是我们公司的专利了,自己研发生产的,这些扬天应该知道的。 我说的是终检啊,不是在线测量。

网友A:
既然你提到我就狠狠打击你一下下 专利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做的,如果是专利那就是专利批准部门的人外行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专利很多都有些水 你们俩对主动量仪的理解有些狭隘

网友:
支持!我对在线检测非常感兴趣!
这方面有时间和版主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提到我就狠狠打击你一下下 专利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做的,如果是专利那就是专利批准部门的人外行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专利很多都有些水 你们俩对主动量仪的理解有些狭隘
太对了,行业里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太多人被一些大公司的产品误导或蒙蔽,导致对测量定义上的理解简单化,单一化,最终扼杀了新的创意和设计,没法突破旧的格局.更可恶的是一些老资格的人往往更把这些东西塞到了年青人的脑瓜里,很早就害死了别人,然后还自以为是洋洋得意;所以我提倡更深入的对一些看似司空见惯的东西进行理解和升华,领会其中之精髓,这样才能形意相换,就如同大太极一样,随意而发,不拘泥于老的形式和格局.主动量仪的意思决不是限于所谓马波司\美国主动测控\还有小日本的东京精密那点东西;这些只是主动测量涵盖中很典型很成功的一类而已,放开了讲,你把一个经常用的通止卡规给家在片簧上,拿有自动弹性推进机构的东西在加工时根据加工时间来有规律的推进,一样可以简单粗略的进行判断和控制,这也叫主动测量

网友B:
还是加强清洗,用超声波,或汽油,高效清洁剂进行清洗。
或试试用壁厚仪,外径减去壁厚判断内径是否合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方法有点南辕北辙了;我敢保证你检出来的活有一多半是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强清洗,用超声波,或汽油,高效清洁剂进行清洗。
或试试用壁厚仪,外径减去壁厚判断内径是否合格

说的不错!虽然我们认为清洗的已经非常干净了,但难免还会有个别微小砂粒附着在被测表面,刚刚下线的工件因为表面不干,检测时不容易划伤,等放置一会儿就不行了。既然从检具上我们暂时没有好的方法,我们只有考虑生产和检验的节拍,从而把问题解决掉。

网友(2012-02-08):
无接触高分辨率机器视觉测量机可以实现。杭州三速研发的这款机器可对工件进行快速准确的量测,其操作简单方便。真正实现了工件大批量、快速检测,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网友:
好像有一种Flexcal的专用仪器能解决,采用接触测量技术,我们上次在株洲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看到一台这样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