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车和精车的车刀---请教

楼主(2008-03-29):
一般的普车,粗车和精车是否可用一把刀来完成?
因为是四工位的刀架,要充分利用刀架,不知这样做是否可以?

另外,如果要买适合车削铝合金的外圆车刀和端面车刀,是数控那种车刀,如果要分开买精车车刀和粗车车刀,应该如何选购?

或者粗车没必要选择数控车刀,普通车刀即可,精车时再用到精车的数控车刀;再或者用一把数控车刀就代替精车和粗车车刀?

谢谢!

网友A:
从来都要分别使用的,一般很少会粗、精车用一把刀来完成的,除非你不计较效率、工件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4工位的刀架上车孔,带内卡簧槽没法装2把内孔车刀那怎么办呢?48的空心圆钢 车到62+0.03 本来我是想装一把粗车一把精车一把槽刀和一把外圆刀的 可没法装。。现在一把镗刀又要粗车又要精车。。哎 不知大哥有好办法吗

楼主:
哦,这样呀,

那么如果要用到数控车刀的话,是不是粗车没必要用数控车刀,精车再用数控车刀呢?

谢谢!

网友:
对于钢件,粗车的刀片槽型是RN,半精车的槽型是MN,精车的刀片槽型是FN,超精车的槽型是FF;粗车的切深一般是2-12毫米,精车的切深一般是0.2-2毫米,超精车的切深一般是0.05-0.8毫米。
对于铝合金,半精车的槽型是GP,精车的刀片槽型是MS-F,超精车的槽型是MS-E;半精车的切深一般是0.5-5毫米,精车的切深一般是0.2-2毫米,超精车的切深一般是0.16-1毫米。半精车选用KC5410(涂层硬质合金)材质的刀片,精车选用KD100(PCD)材质的刀片,超精车选用KD1415(PCD)材质的刀片;对于含硅量12.2%以下的低硅铝来说,KC5410的切削速度为250-1000米/分种,KD100的切削速度为400-2500米/分钟;对于含硅量大于12.2%的高硅铝来说,KD100的切削速度为300-800米/分种,KD1415的切削速度为350-1200米/分钟。

如果你想系统地了解关于车削的知识,可以下载以前我上传的肯纳车削样本,我们的样本不是简单的产品介绍,而是非常详细的车削技术应用,这些知识你在其它书本是很难学到的。以后,即使你不用肯纳的车刀,你也会是车削方面的高手,因为关于车削的原理和知识都是相通的。

网友B:
粗车和精车是否用到数控主要取决于机床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及生产效率能否满足量产要求。并不是说粗车就不能用数控,也不是说精车就不能用普车。

楼主:
实在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车和精车是否用到数控主要取决于机床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及生产效率能否满足量产要求。并不是说粗车就不能用数控,也不是说精车就不能用普车。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粗车车刀要求不高的话,就用自己磨制的车刀,精车车刀自己很难磨好,所以没办法就选择数控车刀。能省就省吧。

网友:
方便的话就用可转位车刀.换刀片就可以了.焊接车刀就要看你的磨刀手艺了,完全可以一把刀(你穷的话).  根据车削材料及加工精度来决定你的车刀的前后角,断屑槽和修光刃.根据具体情况,磨吧

网友:
粗车和精车一般都要分开,,,,,

网友C:
普车上用数控车刀浪费了,车铝合金的用一把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车上用数控车刀浪费了,车铝合金的用一把刀就行。

我也是这样认为,而且只能安装4把刀,批量制作时不可能换刀去精车。

网友D:
现在车削所谓的精加工,通常光洁度要低于RA0.5以下,尺寸综合精度(不圆度啊,垂直度等)要求0.01或者以下的,一般3MM的加工余量,就是一刀就完了,也根本没所谓的精加工了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要分别使用的,一般很少会粗、精车用一把刀来完成的,除非你不计较效率、工件要求不高。

网友:
一般钢件单边切削余量5~9MM才能重力切削,也就是粗车了。

引用 网友B:
粗车和精车是否用到数控主要取决于机床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及生产效率能否满足量产要求。并不是说粗车就不能用数控,也不是说精车就不能用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车削所谓的精加工,通常光洁度要低于RA0.5以下,尺寸综合精度(不圆度啊,垂直度等)要求0.01或者以下的,一般3MM的加工余量,就是一刀就完了,也根本没所谓的精加工了

哦,这样呀,很多时候材料的余量单边只有1-2mm,甚至更少,那就不存在什么粗车了。

网友D:
一般3MM以内没有什么粗精车了,直接一刀完成.如果余量太少(1MM或者以下),要达到精加工的标准也不是一般机床能达到,转速要非常之高,达到刀具能承受的最大线速度,要不你单边车1MM的光洁度会比单边3MM的还难看,一般刀具的刀尖R除2的走刀量就是可加工最精的光洁度了.要RA0.5以下的,刀尖R要0.1,走刀0.05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呀,很多时候材料的余量单边只有1-2mm,甚至更少,那就不存在什么粗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3MM以内没有什么粗精车了,直接一刀完成.如果余量太少(1MM或者以下),要达到精加工的标准也不是一般机床能达到,转速要非常之高,达到刀具能承受的最大线速度,要不你单边车1MM的光洁度会比单边3MM的还难看,一般刀具的 ...

明白了,又学到新知识了,谢谢!

我今天已经买了金刚石砂轮机,接着就是改变磨刀的方法,改善刀的粗糙度,希望能改变工件表面的粗糙度状况,其实只要表面不出现震纹就问题不大,因为很多时候有规律的车刀纹也是很美观的。我的东西不一定要求达到镜面的效果,只要感觉舒服漂亮就可以了。

网友D:
车床是怎么车都会有刀纹的,那也是为什么高精度加工的车床\铣床件会泛出"彩虹蚊"的原因,只是精细的车刀纹基本上用指甲轻轻在工件上面扫过都没有感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车削所谓的精加工,通常光洁度要低于RA0.5以下,尺寸综合精度(不圆度啊,垂直度等)要求0.01或者以下的,一般3MM的加工余量,就是一刀就完了,也根本没所谓的精加工了

我们加工不锈钢薄壁管,精度、光洁度都有要求(气缸),尽管余量也就是2mm之内,多年来也分粗、精加工工序,采用不同的刀粒和切削要素。
毕竟材料毛坯面还是比较粗糙,不用粗加工刀粒先去掉一层,精加工时是很费刀粒的。

网友:
哦,不锈钢有点例外,不过我这里最粗加工的刀片都是R0.4,一般精加工的刀片刀尖都是0.1或者0.05的。虽然是0.1或者0.05的精加工刀片,也经常是一刀过车3到5MM的,因为机床只能一刀切,不能分两刀加工

引用 网友A:

我们加工不锈钢薄壁管,精度、光洁度都有要求(气缸),尽管余量也就是2mm之内,多年来也分粗、精加工工序,采用不同的刀粒和切削要素。
毕竟材料毛坯面还是比较粗糙,不用粗加工刀粒先去掉一层,精加工时是很费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床是怎么车都会有刀纹的,那也是为什么高精度加工的车床\铣床件会泛出"彩虹蚊"的原因,只是精细的车刀纹基本上用指甲轻轻在工件上面扫过都没有感觉了

追风大侠可以给详细介绍一下彩虹纹么?这样不是因为速度过高而造成的表面烧伤么?为什么一般线速度低了就没有呢?

楼主:
在铣床上用飞刀盘铣端面,精车都可以看见一些五颜六色的纹路,不知你们说的彩虹纹是不是这种情况。

另外,你们说的“刀尖都是0.1或者0.05”,是不是刀尖倒钝后的情况。

网友E:
4楼的,你上传的在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楼的,你上传的在哪呀?

需要90的阅读权限才能下载。

网友(2013-01-30):
可以一起做

网友(2013-04-09):
用金刚石的机卡片也可精车和粗车。您用量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样品试用。13613269361

网友(2013-08-03):
刀尖圆弧R0.8为粗车,R0.4精车

网友:
四工位的数控车没办法,外圆端面,粗精车一把刀, 外圆切槽,内孔刀,内孔切槽四把刀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