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走程序时偶尔停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29):
经济数控,南京产的系统,步进电机,在加工零件时z轴偶尔就走不动了,请问是那里出故障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
是不是使能信号有问题

网友:
伺服模块可能有问题。

楼主:
那个自己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
可以尝试交换同类型的驱动器或步进马达(如X与Z轴一样,也可调换),检查信号线,控制线及接口部分
检查Z轴负载情况,因为步进马达容易出现堵转和丢步的现象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我换一下试试吧!谢谢!

楼主:
我用柴油把导轨和丝杠清理了一下,现在没事了,可能是导轨上的机油粘度太大了吧!是不是z轴的电机小的缘故呢!

网友:
应该是步进电机失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