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系统的设计,电机功率如何确定?

楼主(2008-03-29):
本人正在进行一个旋转系统的设计,电机通过联轴器与轴相连接,轴下面安装了一个转盘,电机带动轴及转盘进行旋转,此系统垂直放置,转盘上放置一个零件。请问如何能够确定电机功率,零件质量、位置、转速均确定。谢谢。

网友A(2008-07-05):
电机功率的确定

参考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你说的是分度盘吧?给你个例子参考一下,我们共同学习

CDK机种选型

网友:
qingxi

只是文字看不懂

网友B:
你看看怎么计算就可以了,没必要看他的选型。

网友:
楼主的问题缺少了一个条件:希望在电机启动后多少时间内使得带有重物转盘的轴达到多少转速。(也就是说希望旋转体的角加速度为多少?)

网友(2013-04-24):
额,没有币啊,没法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额,就是因为没手册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怎么计算就可以了,没必要看他的选型。

只是想看看设计公式,没有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8865&page=1#pid300910

这网页打不开啊

网友:
我也想看看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