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D能用45钢代替吗?

楼主(2008-03-29):
Q345D能用45钢代替吗?

网友:

在结构上应该可以呀,但要多花钱了

网友:
Q345不就是相当于16Mn吗?,用45代替应没总题的了,看用量大小,如果量不大的话是可以的,量大的话成本高了

网友:
不能用,Q345D要求-20°冲击,两者不属于同一类型的产品。

网友:
不能替代。Q345D主要用于重要的焊接结构,如压力容器、造船等,45钢的焊接性能很差。

网友:
这个要看作什么用了,如果在结构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成本会增加,如果有什么特殊用途那可能就不行了,象焊接等

网友:
如果仅是结构可以代替,成本增加,基本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
一定要充分了解零件的设计,再考虑是否能够替代。
我自己就处理过类似的一个项目。客户要求用20#, 我们手里有45#, 想是强度能够提高,不会有问题,后来才知道,设计的时候,这个零件有保护作用,不但材料牌号低,结构上还有个细脖子,为的是保护对面的配合零件。
好在出错的那个是样品,没造成什么损失。

网友: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
市场上Q345D的价格要比45#贵的多
Q345D不能用45#替代,五楼《雨打芭蕉》是对的

Q345D的材料比较少,按其力学性能及化学成份还是用Q345B替代,两者相差不多

楼主(2008-06-14):
Q345B不能代替Q345D,
我的客户明确 要求
虽然两种材料的材质相同,但他们的冲击功温度不一样,
Q345B冲击功温度是常温
Q345D冲击功温度是 -20度

网友(2008-08-09):
这也能代替吗,性能差异很大,至少延伸差太远了。这都不是一个系列的钢

网友:
哈哈。
8楼说的就是设计理念问题,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是偷工减料呢。

网友:
16Mn是旧的国标GB/T 1591-1988中的牌号,对应现在的新国标是GB/T 1591-1994的牌号是Q345。
Q345A,Q345B,Q345C,Q345D,Q345E。这是等级的区分,所代表的,主要是冲击的温度有所不同而矣!
Q345A级,是不做冲击;Q345B级,是20度常温冲击;Q345C级,是0度冲击;Q345D级,是-20度冲击;Q345E级,是-40度冲击。在不同的冲击温度,冲击的数值也有所不同。

网友:

   Q345D、Q345E是Q345系列中的优质钢,它的微量元素和Q345B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它的冲击功要求更高,是高韧性钢种,不是Q345B能代替的,他们在低温状态的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用Q345B的代替会使工程质量大大降低,存在安全隐患,我是专业做这个材料的,希望有机会能与各位朋友探讨,QQ  458748071   HP:13915209062    张先生

网友(2008-09-17):
不能相互代替,注意查看两者的机械性能及用途范围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不能代替的,45钢脆性大些

网友(2018-03-13):
Q345属于低合金 45#属于优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