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流量的测定方法

楼主(2008-03-29):
水泵流量的测定方法

网友:

不是在泵的出口加装流量计吗?

网友:

十分全面的标准,不过工厂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个手提的超声波流量计就搞定了。

网友(2009-06-23):

领教了,

网友:

那问一下二楼,在泵出口安装流量计和进口安装流量计有什么区别啊,那个好啊??

网友(2010-05-26):

谢谢楼主,呵呵先看看了

网友:

都是装在进口端的压力小些,装在出口没有必要,还要多花银子。

网友:

先可以测流速然后通过管径测出流量?

网友(2010-07-06):

应该是标准吧?最好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电磁流量计,就需要满管、需要稳定的单相流态,所以电磁流量计安装的时候都必须要满足前后直管段,一般的情况都是前5D后3D(D为管径),如果需要在仪表前方安装泵、阀,那要更长的直管段,前方要10D。只要能满足直管段长度保证电磁流量计的使用要求,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4-09-26):
请问泵和风机原理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