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玛吉培训笔记

楼主(2008-03-29):
最近有幸旁听了德玛吉公司为购买机床的客户进行的培训(一周),在培训的过程中,旁听记下了一些笔记。一方面自己对笔记做了整理;另一方面也是备忘。所以把笔记整理成文档,保存。

在这里把这些笔记共享,为没有机会听到德玛吉培训的朋友,提供一个认识培训的机会,同时也起到交流学习的作用,对数控系统了解的更深。

注:我单位购买的是B轴主轴摆动,C轴转台旋转的机床。数控系统型号:iTNC530。

下面是我的笔记内容

德玛吉机床资料

行程
X885mm Y600mm Z600mm

换刀
手动换刀:M19主轴定位,装刀;

刀位表中30号后装手动换上的刀(30号之前是装在刀库中的刀)。

启动机床
1机床后空气开关;2等一段时间,按“CE”按钮;3按“启动”按钮(急停开关附近)。

关闭机床
“手动”、翻页到“关闭”、关闭电源。

测量刀长和半径
MDI”、“Touch Probe”、翻页到“PLUM”。其中583测刀长、584测刀具半径。

编程
“编程模式”、“PGM MGT”、在左侧文件夹列表创建文件夹、右侧创建的文件。扩展名.h是海德汉格式、.IISO格式。

一般程序的结构
0 BEGIN PGM 程序名 mm
毛坯最小尺寸
毛坯最大尺寸
换刀
开始编程
ND PGM程序名

编程代码
FMAX相当G00

M3+M8=M13(主轴正转加开冷却液)。我看师傅操作的时候一般只主轴正转,然后手动控制冷却液的开关,用来观察工件。

编程按钮
CR 走圆弧
CT 通过切点画圆弧
CC 画圆心 可整圆
CHF 线性倒角
RD 圆弧倒角
APPR/DEF 进退刀方式

固定循环定义一般模式
按按钮“CYC DEF”、选择对应的循环,通常要赋值一定的参数。这样循环定义完成。
按按钮“CYC CALL”调用上面最近定义的循环,一般直接在后面加上“M03”指令。
而循环又通常包括对轮廓的定义,用LBL1LBL0来进行定义。
最后用“M30”来关闭整个程序。
通常经LBL1LBL0包含的循环程序定义在整个程序的最后部分,可以避免在循环调用前,先被调用了一次。

转孔循环
201后,再输入孔坐标。
L定义孔坐标。

型腔循环
循环后,+L+零点坐标的位置+调用指令

平移变换
要进行注销,激活坐标系,要用247

3D加工
用软件生成加工曲面区域的点

刀具库出现问题,如果单步执行换刀指令
恢复换刀模式
“编辑”、“MOD”、输入密码“789”;“手动”、“MOD”、“HELP”。
一般执行的该文件中的代码行,顺序是“自由运动轴21号”、“关刀库门”、“重设机床19号”。

向机床下载程序(通过TCP/IP
用软件TNCcremo.exe
“extras”->”configure”->”connection”选项卡->”TCP/IP””setting”中设置机床IP地址。

查询机床IP地址
“编辑”、“MOD”、输入“Net123”。可查到机床IP地址。128.1.35.123

再设置自己的IP
地址与其不同就可以
子网掩码:255.255.0.0

插上网线,用软件联通。
点“》”连接。

楼主:
编辑功能
FUNCTION下的“TCPM”中有M128功能,五轴联动用。

按钮“FK”
通过切线功能绘制曲线

G54=坐标平移变换=海德汉系统中的CYC 7

倾斜面加工
基本原理是把所有不是XY平面的面在定义坐标的时候都可以在XY面内定义,然后通过旋转主轴的角度,就可以在同XY面成一定角度的平面内进行加工。
一般步骤
1B转90度,循环定B,坐标变换;
2-90度,倾斜面;
3在代码中加B-90度,就可以了;
4也要加进给速度;

注意:这个功能不会自己注销,手动加指令注销。注销:再次调用CYC CALL,把A、B、C设成0。最后再加CYC CALL,什么参数都不加。

取消补偿:无取消长度、半径补偿。但是可以通过对刀具赋值DL和DR人为控制刀具的长度和半径。增加刀具的长度,可以进行试切,这是经验。

运行程序
“运行按钮”、找到程序、“ENT”、先单段运行,无错误后,再连续运行。

“处理”、“自动”、“程序段扫描”,自动化程度高,程序中断后,可以自动回到终止的位置。

刀库中调用刀号。

开始加工的一般步骤
1刀具表中建立刀具
2刀库表中添加刀具表中定义的刀具;
3装刀,测量刀长和半径;
4用测头建立坐标系;
5开始加工。

切换几种坐标系的显示
用“MOD”,然后可以设置各种坐标系。

G30,ISO代码中定义毛坯。

定义工件原点的时候,一般先找正工件的偏转角度,再找正工件的原点。

在刀库中装刀
1在刀具表中把刀号,刀名定义好;
2长度、半径要预先估计一个差不多的值,写入。
3LTOL和RTOL中输入0.02,表示反复定义长度半径的允许的差值;
4长度半径一起测量用584

在MDI下,调用刀具,设定刀具转速,CYC  584,设定参数,可以测长度和半径。

空运行的时候,可以把刀具的长度DL设10,这样刀具长了10,就在工件上方运动,起到验证正确性的作用。

程序运行的时候,可以按停止按钮,然后可以再次恢复。

用探头找正工件,先对角度,再对原点。

在手动设定角度的时候,一定要把探头设定的角度中侧得的数值“Datum”中设定为0。

设定角度和,发现存在偏转,可以用MDI的方式进行旋转工件,把工件找正。这时,要特别注意旋转方向,要注意旋转方向。要注意,旋转的是工件,和命令的旋转方向相反。比如测量结果,发现工件应该逆时针旋转1度,这时,先把C轴设定成1度,然后手动输入命令L B0 C0,程序的命令是顺时针转1度,但是因为工件旋转,所以逆时针转了一度,工件找正。

网友:
还没见过

网友:
没有见过DMG的机器

但听说很久了,做5轴联动的家伙很厉害的,好像用海德汗的系统

网友(2009-11-09):
德国鬼子的机械制造技术确实高

网友:
鬼子的机械制造技术确实高

网友:
我国的数控啥时候能赶上人家啊!

网友:
我现在开的就是DMG的机床,DMF360,用的海得汉530.学习了。

网友(2009-12-09):
楼上朋友:我用的是DMG1035,在刀具列表中不小心把一把刀子的名称,长度,半径都给删了,刀具库中此刀位显示无刀,实既有刀调不出来,怎麽办?

网友:
德国的机械制造技术确实高 学习

网友:
没见过,确实高级

网友:
到系统参数中看看呢

网友:
现在德玛吉的床子质量有所退步,合并之后就有些乱了,有用没用都给标配进去,而且更新太快,不是有什么新技术,而是因为推出的太快,随出随改

网友(2010-01-09):
楼主真热心啊。

网友:
现在德玛吉的床子质量有所退步,合并之后就有些乱了,有用没用都给标配进去,而且更新太快,不是有什么新技术,而是因为推出的太快,随出随改
引用 网友A:

赞同,其实DMG的床子只能算个中档货,但销售很强,花哨的功能很多,所以很吸引眼球

网友(2012-02-01):
谢了,楼主,。我先学习一下

网友:
档次蛮高的 我也想学!!

网友:
德马吉的机床确实很牛,做出来的东西精度高,也很漂亮,惊叹外国人得技术啊

网友:
就是国内这种机器太少了,顶楼主一下!!!

网友:
确实德国的机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