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实现铜材料的强力铣削加工吗?

楼主(2008-03-29):
准备承接类似图示的铜排铣削加工。请教有操作经验的大侠,可能实现强力、快速的铣削吗?

网友:
可以高速铣削,有专机绝对可以

楼主(2008-05-06):
回复 网友A:

谢谢力铖机械网友的提示,请问您作过相应的铜材料加工吗?

网友:
如果是我,订造一把凹半圆整体合金铣刀,一次走刀将边铣了,如果边接处一定要铣成这样R的,再早另外一把刀清角。不知道工件有多厚,如果是R5以下的肯定没有问题,我经常R4厚度八的工件深度也是一样,卧铣一刀走过去就搞掂了。厚度大点关系应该也不大,大不了走刀走慢点,不过刀具的定造费用肯定很高。
引用 楼主:
准备承接类似图示的铜排铣削加工。请教有操作经验的大侠,可能实现强力、快速的铣削吗?

网友:
私人贡献一个偏方给楼主参考,如果板材厚度过大(20毫米厚?),用凹半圆铣刀难以一刀铣完所有余量(主要是铣削余量很不平均,直角的地方余量太大),可先在四爪车床上一次车出两条R边,R不对再铣就容易得多了,同时板材的四个角也可以同时先开粗成R了

引用 楼主:
准备承接类似图示的铜排铣削加工。请教有操作经验的大侠,可能实现强力、快速的铣削吗?

网友:
这种铜排是拉制出的两边圆角的带材,厚度好像不大于12毫米。切断后把端头和两个角倒园。
在普通机床上完成直线倒园不会有问题,关键在高效和高质量完成角端圆形。

网友B:
追风大侠“如果边接处一定要铣成这样R的,再找另外一把刀清角”此处语焉不详。
可否请详细叙述一下,应该找哪一种刀,如何操作?

网友:
说真的,我也没想到怎么很好的处理加工边与边之间的R倒角 ,既然楼主在这里问,我想肯定是在手动铣床上面铣了,

引用 网友B:
追风大侠“如果边接处一定要铣成这样R的,再找另外一把刀清角”此处语焉不详。
可否请详细叙述一下,应该找哪一种刀,如何操作?

网友:
感觉边上的R角可以用成型刀来铣,不过听师傅们说铜比较容易粘刀,不知道切削的速度怎么养?

网友:
用虎钳装夹,磨成型刀,上刨床加工圆弧。

网友C:
如果像你们这样加工,我们每个月给施耐德生产铜(电)排超1000吨,产品600吨,不得半年干
直接用百叶轮机(定做)一排6个轮。走轨迹抛过去就可以了,这类产品要求光洁度,好看,尺寸要求不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像你们这样加工,我们每个月给施耐德生产铜(电)排超1000吨,产品600吨,不得半年干
直接用百叶轮机(定做)一排6个轮。走轨迹抛过去就可以了,这类产品要求光洁度,好看,尺寸要求不是很高的!

专业人士来了!一定能解惑。
“百叶轮机”应该是业内行话吧?可否请告知其通俗一点的名称并简述概况?
另外“走轨迹”走哪一条轨迹,如何走法。可否一并相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像你们这样加工,我们每个月给施耐德生产铜(电)排超1000吨,产品600吨,不得半年干
直接用百叶轮机(定做)一排6个轮。走轨迹抛过去就可以了,这类产品要求光洁度,好看,尺寸要求不是很高的!

我也想学习一下,能具体介绍一下这种专机么?

话说铜的产品没有什么形状复杂的,所以电器行业的产品的利润相对要高一些

网友D:
我觉得LZ应该把具体尺寸说清楚.看样子此工件是紫铜件.我知道的加工方法是把铜加热到临界放入位夹模.用磨擦压力机成型.刚件也可以.因是金属件.用高压低频器去毛刺和黑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LZ应该把具体尺寸说清楚.看样子此工件是紫铜件.我知道的加工方法是把铜加热到临界放入位夹模.用磨擦压力机成型.刚件也可以.因是金属件.用高压低频器去毛刺和黑皮.

代楼主回答吧。
我在第6楼有个说明:“这种铜排是拉制出的两边圆角的带材,厚度好像不大于12毫米。切断后把端头和两个角倒园。”
首帖的图片只显示了铜排的端头,实际铜排的使用长度至少为几百毫米。
铜排的两侧圆角是拉制是成型,不需要再加工。
铜排的最大截面积不大于250*1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代楼主回答吧。
我在第6楼有个说明:“这种铜排是拉制出的两边圆角的带材,厚度好像不大于12毫米。切断后把端头和两个角倒园。”
首帖的图片只显示了铜排的端头,实际铜排的使用长度至少为几百毫米。
铜排的两侧 ...

确实如此,但我还没有去电工合金的加工厂看过,他们能做很多种异型材,都属于挤出式的加工(?)
至少我们现在采购的是起码得2米长的原料,而形状简单的就有4m--5m不等了

宽度限制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到过那么宽的铜排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各位楼主发言,给我不少提示,看来机加工的方法是可行的了?

网友:
热挤压型材的难点都在截面积的形状,和长度无关。一个很简单用口描述的模具,“一个直径80mm的平面圆形,中间按照平均面积平均分布50个3mm孔”,用挤压铜、铝模具加工,要求精度孔距+0.00~+0.1,间隔尺寸+0.00~+0.1,外圆尺寸和不圆度+0.00~0.05以内,估计国内没有一个厂家能做出这个简单尺寸要求的拉料。

引用 网友E:

确实如此,但我还没有去电工合金的加工厂看过,他们能做很多种异型材,都属于挤出式的加工(?)
至少我们现在采购的是起码得2米长的原料,而形状简单的就有4m--5m不等了

宽度限制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还没有 ...

网友(2017-10-09):
引用 网友C:
如果像你们这样加工,我们每个月给施耐德生产铜(电)排超1000吨,产品600吨,不得半年干
直接用百叶轮 ...

这个老帖子牛!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