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斗辊脱墨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楼主(2008-03-30):
塔式印报机墨斗辊脱墨,减水。油墨加粘。网纹辊间隙加大,减小。等等措施效果不大?墨斗辊材质是不锈钢?更换润版液也不见效果。那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你用的是酒精润湿液吗?看看其ph值,酒精浓度是否合适。还有你车间温度湿度是否达标呀

网友:
还有你用的油墨是否乳化等等

楼主:
不是酒精润版,原因也是油墨乳化,但采取多种措施效果不明显。如:减轻滚压,换墨,加大墨斗辊与麻辊距离等等。效果不好,现象是墨斗辊传不下墨,墨斗辊粘附墨层强度不够,开始有减薄现象,后来直至不沾墨。那位大虾有好的方法,头疼。

网友(2008-10-27):
可以换个品牌油墨看看,水是油墨乳化的原因,从水上下功夫 ph ?导电率?

网友:
墨斗辊光洁度很重要,花3或者表面粗糙度0.8,是不是辊面出了问题?修复.

网友(2009-04-09):
材质应该是55号钢,或者拥45渗碳淬火,再磨削处理就可解决,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或者合金钢,电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