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的传动比范围

楼主(2008-03-30):
求助:齿轮的传动比范围
齿轮的传动比范围???和蜗轮蜗杆的传动比范围???

网友:
齿轮传动比一般1~10,螺旋齿轮传动可达15,最佳传动比应在4~5,内齿轮传动则不能小于1.5。
蜗轮传动比可做到500,但不能传递有效功率,一般在25~80以内效率较佳。

网友(2009-04-21):
我的理解是渦桿渦輪的減速比超過1/60就不太好,
效率損失過高,要再高的減速比,可在前端配置齒輪式
減速,出力配渦桿渦輪式.
較理想的減速比為1/20 - 1/30,低於1/10
有可能產生如齒輪式減速一般出力軸可逆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