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用量具怎样判断?

楼主(2008-03-30):
小弟是量具方面的门外汉,前一阵子老总要我制订公司内部量具损坏的一个赔偿制度并要区别工具用和检测用两种量具的不同赔偿。这里我想知道这个两种类别是自已公司定的呢,还是有一定的标准?请赐教!谢谢!

网友:
"工具用和检测用两种量具的不同"
可否根据你们单位的实际情况举几个例子?

楼主:
就像游标卡尺,按道理是不能用来划线的,但为生产方便我公司很大程度上打孔划线都是用的游标卡尺。还有就是我们有一类产品需要全检这样深度尺使用非常平凡,大部分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精度就不好了,但线上的工人还是在用的,然后再由专职检验员确认。谢谢赐教!

网友:
划线和测量用的游标卡尺最好分开评定

网友:
   你们的设备不行,管理也不行。你们 的卡尺定期计量吗?

楼主:
是啊我们是小厂,根本就没有计量员这种说法,我搞品质管理的兼职做了一个计量员,一些量具都用的不熟悉而且公司做的东西都不是高精度的比较粗糙有些产品相差距1-2mm都没关系,技术要求自由公差大概±0.3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你都没有上岗的资质。如果老板给你足够的权限就好办了。你自己量具都不是很熟悉。一般来说,卡尺还好点,有点技术的可以自己动手修,卷尺就OVER了除了换。深度尺使用非常频繁,磨损严重,那就要好好爱护质检员那把了。可以采取首检+抽样的方式。
这个标准是自己定的,有些公司有独立的计量室,卡尺随时可以计量检定,甚至3个月更换一副量块,部分有钱的公司卡尺更是规定使用1年就不要了。

楼主:
我现在是初步定了一个规定,每个月按照班组来进行抽查然后依据损坏的不同程度进行扣款。至于扣款的明细是学的其它公司现成的(此制度在试行阶段)。按您的说话这个标准是由自己定的,一般没有通用的标准是吗?

网友:
恩,我们公司我是自己定的。只要是自然损耗,那员工是不用负责任的。

楼主:
谢谢,国际化和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