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平钻的技巧

楼主(2008-03-30):
要加工一个φ30的沉孔,但我公司的师傅加工出来后孔有锥度,主要是钻头磨不好造成的,希望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你是什么工人,焊接的还是打铁的?
是叫“平”吗?!    你师傅没教你那叫“对称”吗?!
你单位的师傅将锪沉孔和加工孔用一把刀加工?我只有说佩服!

楼主:
对不起2楼的,我完全是机械加工的门外汉,虽然我学的机械类专业。我基本上没有实际操作过机床,所以用词上欠妥当,请见谅!沉孔和一般孔的加工钻头不一样对吧?

网友:
我倒是没什么文化的,是从车床到刃磨一步一步干的。
你不多了解加工工艺,会有好多问题困扰你的。
你说的对,不同的加工有必要用专用的刀具,一刀多用一般是对要求不高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特别设计的刀具。
平头的锪孔钻头径向力会很大,不对称就会有挤压孔壁的现象。
你有没有用工具磨磨钻头?或者用万能角尺检测修磨的钻头?

楼主:
我是搞品质的,只是最近沉孔的加工锥度特别大,师傅跟我说是钻头不好磨,所以我由此一问。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是什么部位锥度大?孔口吗?
是锥度还是椭圆?

网友:
感觉你说的原因很可能是钻心不正
钻头里边,平底钻是最难磨的,因为要两个切削刃等高.而且中心尖还要正
否则的话,下钻的时候偏摆,进去后又被刃带挤正,就比较容易出现锥孔.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30台阶孔下面那个底孔的直径是多大,要根据底孔直径来调整加工方法.而且台阶孔的的深度也请说明.

楼主:
谢谢大家明示,可能是7楼说的那种原因,今天我去车间看了一下锪沉孔的钻头不怎么好,中心尖一点也不正。而且师傅们都是在用砂轮在磨钻头。再次谢谢大家。问一下狙击手前辈,磨这类钻头的工具是什么?

网友:
一不小心当前辈了!?    没、没那么老。
要钻头平就要与韧带垂直,好理解吗?
再修磨以个比较小的后角,好了!
简单吗?

网友:
平钻头最简单的磨法就是先将钻头尖直接磨平,与轴线垂直,再由后刀面往刃口磨后角,见刃口有火花就可,这样的钻头中心对称度较好,对水平不高的初学者是最好学的

楼主:
谢谢12楼的。我去试试先。

网友:
以前打螺钉沉头孔都是自己磨得,先用带尖的平头钻直接打,当时材料主要是铸铁,45,T10等材料,没有觉得很难磨,砂轮磨磨平,只要钻头把持方向和砂轮一致就差不多了,不过大的都是没有精度的沉头孔,当然是要练得,记得我为了练磨钻头不知道被我磨废了多少,我曾经领过一支新的20mm钻头,边磨边试直
到快磨没有了再换一只,是研究各种群钻磨法,拿着倪志福群钻的介绍材料,找不同的材料试,光在这里这么看看是磨不好的!磨过最大的80MM, 端着累啊!

网友:
楼上的厉害!
我以前也磨过,不过都是比较小的钻头,也没有什么章法,
现在很久没有磨了,都荒废了!

网友:
哈哈!没有办法!纯属个人喜好,就喜欢磨东西看着磨出来的各种钻头打得很顺畅就有满足感!还有车刀,平面刮刀,三角刮刀,还常帮人磨。

网友:
难道要的是这样的钻头?

我没看明白

网友:
我建议楼主还是用专用的锪刀吧!
只要使用合理,肯定比用钻头改的好用!

网友(2010-11-05):
可以用30的铣刀锪平呀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2011-02-12):
回复 网友A:

我倒是觉得锥钻最难磨,那个锥度啊,确实得有水平才能磨得出啊,特别是大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