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可以加工锥孔吗?

楼主(2008-03-30):
对这个不懂,问问,锥度大概是12度

网友:
这个我在机械工人最近的看到过一篇文章,我找找

这个我在机械工人最近的看到过一篇文章,我找找 不过好像要改装

网友A:
估计麻烦,
如是铣床和车床就简单了.
如一定要用镗床加工,
可加装一个主轴的倾向机构来搞定

网友B:
可以的;但一般不常用;数控加工

网友:
装成型刀具不就好了?
考虑问题可以灵活的吗!楼主又没说怎么加工。(钻孔子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毕业设计是做这个,没一点头绪,晕

网友:
老大,主轴无论怎么倾向,始终是个圆周运动,镗床的主轴只有上下运动,你说说倾向然后再上下运动怎么得到一个锥孔??

引用 网友A:
估计麻烦,
如是铣床和车床就简单了.
如一定要用镗床加工,
可加装一个主轴的倾向机构来搞定

网友:
数控也不是万能的,镗的先决条件是工件不动,主轴只以垂直运动方向进给,难道一路进给刀具直径可以一直变化??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但一般不常用;数控加工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的

网友:
就我所知是不行的,对于普通镗床来说,他不象车床那样可以主轴旋转,进刀打自动,刀可调斜度。而镗床的工作原理是工件不动,刀具始终旋转运动,而且直径不变,怎么能镗锥孔,对于特殊的镗床我没见过,工作原理不清楚,不发表意见

网友(点评):
可以镗锥孔

网友:
我知道有的刀具能在加工是改变刀具的运动轨迹,可是好贵,不少于10万,可能是30万一把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