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和蜗杆有没有区别?

楼主(2008-03-30):
请教丝杆和蜗杆有没有区别?从外形和用途上说。还有蜗轮和齿轮?

网友:
去翻机械基础吧,除了看起来很象,参数没什么相同的
就参数来说,蜗杆和齿轮更近似

网友A(2008-12-19):
传动速度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概念都被你拿来比较,你真应该到现场看看,这两个东西都是拿来干什么用.
另外蜗轮和齿轮参数比较像,特定情形下,有些斜齿轮可以当做蜗轮用.
看东西,首先要看机构达到了什么目的,起了什么作用,盲目拿来比较似乎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动速度不一样.
和传动速度好像不搭界吧?

网友:
去翻机械基础吧,除了看起来很象,参数没什么相同的

网友B:
功能上:丝杆副传递直线运动,蜗杆(轮)副传递圆周运动。
外观上:丝杆的螺纹部分一般较长,牙的高度(与螺距相比)低;蜗杆螺纹部分短,牙的高度(与螺距相比)高。

网友(2010-12-17):
盲目拿来比较似乎不太好

网友:
不同的东西没得比.............

网友:
丝杆螺距等长,有的蜗杆螺距不等长,在装配时用来调整蜗杆的轴向间隙的。

网友(2011-01-19):
两个不是一个级别的   涡轮就像螺丝,精度低。丝杆精度高,丝杆转动和移动相互转化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咱也是初出茅庐哈

网友:
在装配时用来调整蜗杆的轴向间隙的。

网友:
这个 说起来话长了  具体要亲自观察一下 就明白了

网友:
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
功能不同,用在不同场合。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上:丝杆副传递直线运动,蜗杆(轮)副传递圆周运动。
外观上:丝杆的螺纹部分一般较长,牙的高度(与 ...

不是一个东西作用不一样你回去看下书就知道了

网友(2011-03-04):
这俩个的差别就大了,丝杆的制造工艺与蜗杆是大有区别的,转动精度也不一样。丝杆的要求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