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08-03-30):
液压系统由于内部结构复杂,对油品、环境等有一定要求,加上液压系统故障很隐蔽,因此,对于故障的判断难度很大,一旦发现故障原因,处理起来反而要容易一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液压故障与电气故障有相通之处。根据各种液压元件的结构何功能特点,积累液压系统实际工作经验,我们将液压系统件常见故障判断、处理方法规类如下:
序号        故障        发生原因        处理措施
泵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1        泵不出油        1.转动方向错        1.立即停泵防止破损,改变电机方向
                2.吸油管堵塞        2.清除堵塞物
                3.吸油管气密性不良        3.检查管道连接,旋紧螺钉,更换密性
                4.泵轴转动过慢,不能吸油        4.达到规定转数
                5.油的粘度过高(温度过低)        5.检查电加热器与温控器,换油
                6.变量泵的排量为0        6.检查泵的变量机构
                7.内部零件磨损或破损        7.更换或修理内部零件
2        泵产生杂音或噪声大        1.吸油管堵塞        1.清除堵塞物,必要时测量泵的振动,并分析
                2.从泵的轴封进气        2.更换轴封
                3. 油的粘度过高(温度过低)        3. 检查电加热器与温控器,换油
                4.泵的转数过高        4.降至泵的额定转数
                5.油箱内有气泡        5.消除回油管密封不良,向油管内充油
                6.油箱上空气滤清器堵塞        6.清理空气滤清器
                7.联轴器有异常声音        7.重新按规定要求找正,并拧紧各紧固螺栓,更换联轴器
                8.泵内有异物,内部零件破损或磨损        8.清除异物,更换或修理内部零件
                9.变量泵的变量机构工作不良        9.更换变量机构或进行修理、清洗
                10.吸油管气密性不良        10.检查管道连接,旋紧螺钉,更换密性
3        泵流量不足        1.泵内部零件磨损或破损        1.更换或修理内部零件,处理后再使用
                2.发生气蚀        2.消除气蚀(参照上述1、6、10)
                3.吸入空气        3.防止吸入空气(参照上述2、6、10)
                4.变量机构工作不良        4.更换变量机构或进行修理、清洗
                5.油的粘度过高(温度过低)        5.检查电加热器与温控器,换油
                6.泵的转数过低        6.升至规定转数
                7.变量泵安全阀工作不良        7.更换或拆洗,按规定重新设定
4        泵轴封漏油        1.泄漏油管堵塞        1.清洗泄漏油管(检修时处理)
                2.内部漏损过大,轴封内压力增大        2.修理内部零件
                3.轴封破损或轴上有缺陷        3.更换油封或换轴
5        泵内部零件短期内磨耗或烧损        1.装配不符合要求        1.按要求重新装配(事故检修)
                2.工作油污染        2.更换工作油,更换过滤器滤芯
                3.工作油混入水和空气        3.清除混入水和空气的因素
                4.泵润滑故障        4.消除润滑故障

溢流阀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6        压力不稳定,波动大        1.弹簧弯曲或太软        1.更换弹簧
                2.锥阀与阀座接触不良,有杂质卡阻或锥阀磨耗        2.清洗、推动导杆使其接触良好,或更换锥阀
                3.对于直动式溢流阀、钢球与阀座密合不良        3.检查钢球圆度,更换钢球,研磨阀座
                4.滑阀变形或拉毛        4.更换或研磨滑阀
                5.阻尼孔堵塞或油污染        5.疏通阻尼孔,更换清洁油液
                6.油液有气泡        6.完全排除系统的空气
7        调整无效        1.弹簧断裂或漏装        1.检查、更换或补装弹簧
                2.阻尼孔阻塞        2.疏通阻尼孔
                3.滑阀卡阻        3.拆检、修配
                4.进出油口装反        4.检查油源方向
                5.锥阀漏装        5.补装
8        内外泄漏严重        1.锥阀或钢球与阀座间的接触不良        1.检查、研磨,如磨损大,更新锥阀或钢球
                2.滑阀与阀体配合间隙过大        2.检查阀芯与阀体间隙
                3.密封破坏        3.检查、更换密封
9        噪声及振动        1.弹簧变形,不复原        1.检查并更换弹簧
                2.主阀芯卡阻,动作不良        2.检查阀芯并修研,使其灵活,检查滑阀与壳体的同心度
                3.锥阀磨损        3.更换锥阀
                4.出油路中有空气        4.排除空气
                5.油量超过允许值        5.更换与流量对应的阀
                6.和其他阀产生共振        6.略改变阀的额定压力值(如额定压力差0.5Mpa以内,易产生共振
10        压力不能充分提高        1.回路系统内其它元件漏油多        1.检查各元件进行修理或更换
                2.阻尼孔阻塞或阀体污染        2.疏通阻尼孔或清洗阀体
减压阀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11        压力波动不稳定        1.锥阀与阀座接触不良        1.修理或更换
                2.锥阀调压弹簧弯曲或太软        2.更换新弹簧
12        不起减压作用        1.泄油口不通;泄油管与回油管道相连,并有回油压力        1.泄油管单独回油箱
                2.主阀芯在全开位置时与阀套卡死        2.修理、更换零件,检查油质
换向阀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13        滑阀不换向        1.滑阀卡死        1.拆开清洗赃物,去毛刺
                2.具有中间位置的对中弹簧折断        2.更换弹簧
                3.操作压力不够        3.操作压力必须大于0.45Mpa
                4.电磁铁线圈烧坏或电磁铁推力不够        4.检查、修理、更换
                5.电气线路故障        5.排除线路故障
                6.液控换向阀控制油路无油或被堵        6.检查控制油路
14        换向不到位        1.滑阀卡住        1.拆开清洗阀孔与阀芯
                2.电磁铁推杆端部有毛边,多因手动不当而造成毛边        2.修磨毛边,或更换电磁铁
15        电磁铁控制时有响声(电气参与)        1.滑阀卡住或摩擦力过大        1.修研或调配滑阀
                2.电磁铁不能压到底        2.校正电磁铁高度
                3.电磁铁铁芯接触面不平或接触不良        3.消除污物,修正电磁铁铁芯或更换电磁铁
液控单向阀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16        逆向打不开,油液不逆流        1.控制压力过低        1.提高控制压力,使之达到要求值
                2.单向阀卡死        2.清洗、修理
17        逆方向锁不住,有泄漏        1.单向阀在全开位置上卡死        1.修配、清洗阀芯
                2.单向阀锥面与阀座锥接触不均匀        2.修研或更换
节流调速阀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18        节流作用失灵调速范围不大        1.阀芯与阀套或阀孔的间隙过大,以及系统内部泄漏        1.检查更新泄漏部位零件与密封
                2.节流孔阻塞或阀芯卡死        2.拆开清洗,使阀芯运动灵活
19        运动速度不稳定        1.阻尼装置堵塞,系统中有空气,出现压力变化及跳动        1.拆开清洗,系统排气
                2.在简式的节流阀中,无压力补偿,因系统负荷有变化使速度变化        2.检查系统压力阀控制是否正常

液压缸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20        爬行        1.缸内及管路有空气        1.通过液压缸的排气点排气
                2.液压缸端盖密封压得太紧或太松        2.调整密封圈不紧不松,保证活塞杆能用手平稳地来回拉动而不挂油
                3.活塞杆与活塞不同心        3.校正二者同心度
                4.活塞杆弯曲        4.校直活塞杆
                5.缸内腐蚀、拉毛        5.修去锈蚀与毛刺,重者须镗磨
21        冲击        1.端头缓冲的单向阀失灵,缓冲不起作用        1.修研单向阀与阀座
22        推力不足或工作速度逐渐下降乃至停止        1.缸体和活塞配合间隙过大或密封圈损坏,造成高低压腔互通        1.单配活塞与缸体的间隙或更换密封圈
                2.缸端轴封压得太紧或活塞杆弯曲,使摩擦力或阻力增加        2.放松油封,以不挂油为限,校直活塞杆
                3.由于工作时常用工作行程的某一段,造成液压缸孔径直线性不良(局部有腰鼓形)致使两高低压油互通        3.镗磨修复缸内孔,单配活塞
                4.泄漏过多        4.检查泄漏,紧固各接合面
                5.油温过高,粘度减小,内泄漏增大        5.分析发热原因,降低温度至使用范围
系统油温不正常升高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23        系统油温过高        1.泵出口及系统回路中的安全阀压力设定过低,使得安全阀有溢流或安全阀额定压力过低        1.重新设定安全阀至要求值或更换为额定压力较高的安全阀
                2.阀的内泄漏量大        2.修理或更换内泄量大的阀
                3.泵由于磨损而造成内部漏损过大,泵壳温升高        3.修理或更换油泵
                4.油箱内油量不足,油液循环太快        4.向油箱注油到规定液位
                5.冷却器进、出水阀工作不良,油温自动调节装置有故障,冷却水中有赃物沉淀堵塞在冷却器内致使水量不足        5.修理冷却器、阀门、修理调温装置,清洗进水过滤器,使水量达到要求
                6.其它热源传来的热及辐射热太大        6.加强通风
系统流量不足、压力不足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24        流量不足、压力不足        1.泵的流量不足        1.检查泵的变量机构是否灵活,吸油管的气密性及电机转速,并做相应的处理
                2.溢流阀工作不良        2.拆开溢流阀检查锥阀与阀座接触是否良好,并作以处理
                3.溢流阀的遥控口打开        3.遥控口换向阀的滑阀泄漏过大
                4.阀和油缸等元件内部漏损太大        4.检查各元件漏油量以及油的温度,并作相应处理
                5.油通过系统内的阀返回油箱        5.检查各阀的动作是否正确,然后作调整
                6.流量控制阀工作不良        6.改变设定值,改变工作不正常状况
                7.蓄能器漏气        7.更换皮囊,并充氮气
                8.管件、软管漏油        8.更换密封或软管,消除管路泄漏

网友(2012-11-17):
很不错的东西。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