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iss 的cad操作中,sat文件 能用什么软件打开?autocad可以么?

楼主(2008-03-30):
如题~Zeiss CMM calispo 软件可以cad脱机编程  可是有很多option没开通,只提供了sat文件格式,我想问下,通过什么软件可以把ug或者dxf转换城sat!!

楼主:
高手们 帮下忙啦~非常感谢先!

楼主:
CAD到ANSYS中.sat文件是否需要其他软件实现?[求助]

请各位大侠指点。小弟在论坛上看到从cad到ANsys的办法:CAD到Ansys问题。小弟试了一次,用按照第二步的操作把CAD另保存为AN.sat文件到D:\,结果在D盘下的AN文件还是AN.sat.drg图形,怎么没有转化过来?是否要借助其他软件?下面是我从论坛看到的方法:

(1. 在CAD中将模型建立出来,比例最好用1:1. 注意所有相交的线都应该是端点以便所有区域都是封闭的;然后执行区域令,将所有图形选中,将线状图转换为区域;
2.将所有已经成为区域的图形输出为.sat 格式的文件;
3.打开ANSYS, import刚才生成的sat文件;文件就可以调入到ANSYS中了;
4.在ANSYS的model中, 用Boolean中的Overlap命令将所有import的图形叠合一次,这样各个原本分开的区域就可以成为一体了,而且有你需要的分界线.
5.还有一步,就是将所有没有用的线及关键点删除.
好了,下一步就是建立单元并进行求解了.
今天第一次上来,看到了很多好东西,觉得自己的这点东西不算什么,贡献给大家吧. )

有点眉目了 不过还是希望有zeiss高手指点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calypso不能导入prt格式的文件  只能是sat的  询问zeiss的工程师说我们没开通这项功能 要花钱的  或者用什么软件把它转换成sat的  楼主有什么好的办法的话大家交流一下 也可以交流一下calypso软件的一些使用和测量方法

网友:
我用了 很多软件转换的sat文件 有点失真 勉强能用!推荐犀牛!

网友:
楼上的还在吗  探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留言,讨论吧
你用的是zeiss什么机型

网友:
型号是ACCURA

网友:
你呢 cad模型导入文件格式怎么样  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zeiss prismo5.
导入的是sat格式文件~其它没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也是  只有SAT格式

网友D:
回复 网友E:

sat格式 好难转换啊,我用犀牛做过。pro—e 听别人说可以,我没用过pro-e不知道
你们不买其它格式option么?数模做程序真的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们用的calyspo 版本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t格式 好难转换啊,我用犀牛做过。pro—e 听别人说可以,我没用过pro-e不知道
你们不买其它格式option么?数模做程序真的很方便的

用pro/e可以转成*SAT格式,但是你的软件能不能用就要试过才知道。
我想应该能,,因为写软件的要用到这类的格式。
如果你不方便试的话就放上来我帮你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到ANSYS中.sat文件是否需要其他软件实现?[求助]

请各位大侠指点。小弟在论坛上看到从cad到ANsys的办法:CAD到Ansys问题。小弟试了一次,用按照第二步的操作把CAD另保存为AN.sat文件到D:\,结果在D盘下的AN文件 ...

Ansys是一个有限元分析软件,它所提到的方法应该不行,就算可以的话对你复杂一点的CAD文件也不行。最好是用PRO/E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t格式 好难转换啊,我用犀牛做过。pro—e 听别人说可以,我没用过pro-e不知道
你们不买其它格式option么?数模做程序真的很方便的

犀牛转也行?????
要转成来用,最好在专业CAD软件上转换:如pro/e,ug,catit等。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回复,我最近装PRO-E野火3.0出了点问题。
从下个版本的试下。
关于犀牛4.0,确实可以转换,zeiss,calyspo中提供了修补模型工具,转换的模型不好,修模是慢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真的好厉害,Holos,真的很牛啊。
我只用过zeiss umess系统的 counter。
不过holos 在购买中~HOHO

网友(2008-05-10):
想过很多办法。最后用Transmagic.Plus.v7.0把sat转换成igs格式,能做逆向。转换成其他格式转换成sat没试过,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2008-06-09):
没人跟帖了?

网友(2008-10-17):
回复 楼主:

pro/e里面区域令怎么设置

网友(2009-02-16):
可以用pro/e来将一些格式转为sat啊,请问有没有知道,转换的sat有些失真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2009-03-25):
买option吧,不失真,好像要8w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