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传感器困惑---请教

楼主(2008-03-31):
最近突然发现增压器两边的传感器常亮,导致不能换向。请问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请大家发表高论。附照片!

楼主:
看来是没人缘啊,这么久都没人回应。劳烦各位大侠献计献策!!!

网友:
不了解,所以没回, 不是没人缘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坏了

可能是传感器坏了,再就是里面的运动机构机械上卡住了,当然还有可能线路上有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传感器问题

楼上的朋友,根据我多年从事传感器工作的经验来看,你可以简单地判断传感器的好坏,但要知道传感器的技术参数。

网友:
您的机器用了有多少个小时。正常这个问题的弹簧的问题。还有就的磁铁磁性减退。您换 个磁铁和弹簧看看。传感器正常不容易坏。

网友:
也许是里面的小撞针磨损了.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2008-11-28):
这个问题最大可能就是里面的线断了,你可以将它黑色的部分拧开看看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万能表测它是否通电

网友(2009-01-13):
这种是霍尔开关,我用过这种进口的,通常这种的感应方式是通过磁片感应,而且对感应距离有一定要求,照片上的这种磁屏蔽不强,容易受外界干扰,通常没到感应范围就已经感应了。所以两边都亮。

网友:
另外,我有这种开关的改造方法和配件,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不能换向有很多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