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改磨床---请教

楼主(2008-03-31):
想用车床改成磨轴颈,最好用啥办法可以简易实现呢?我的轴长度在1350左右,直径25,谁搞过??谢谢指教了

网友:
我试过,车床改磨床效果不好,精度不高表面还不如车的光,还是别考虑了

网友:
将小刀架去掉!买一台磨床主轴和一台精度高的电机加变频器基本就行了!

网友:
我同意2#说的,别费心思了,买一台二手的完了。

网友:
砂轮的粉会彻底毁坏你的机床导轨\丝杆,而且我见过无数次的改装没有任何帮助.

    寸精度可能没有车的好,这类附件还是不要考虑了.

    给个建议你,如果工件尺寸不大,加装附件在平面磨上面磨外圆精度和尺寸保证比车床要好得多.

网友:
楼主别改了。还是买一台吧。
而且,这个工件的磨削难度是挺大的,中心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好的中心架估计都比你那台车床贵!

网友:
请教三楼一个问题!!

《将小刀架去掉!买一台磨床主轴和一台精度高的电机加变频器基本就行了!》你说精度高的电机是指什么电机呢?

网友:
电机是不是高精度不重要,重要的是磨床的主轴电机必须要在工作区内做好动平衡。

网友:
同意三楼观点,
在现实中俺以前的公司模具车间也应用过,
可以应用于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工件,
的确是在刀架位置改装的.
楼主的工件也太细长了,
用磨床加工有点困难,
关键看设备和精度了

网友:
振动方面!要避免振动!共振!

网友(2010-02-22):
动平衡要怎么做?

网友(2011-12-08):
5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好的车床最好不要改

网友A:
我们改了一台,车床上安了个电磨头,车加工完后再磨一下孔,但效果不好,粗糙度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改了一台,车床上安了个电磨头,车加工完后再磨一下孔,但效果不好,粗糙度不行。

你们的电磨头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磨内孔吗?

网友:
磨床的主轴电机必须要在工作区内做好动平衡

网友(2012-05-12):
经过大量实验,总结再实验,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实现了车加工后直接磨孔加工,产品圆度0.003圆柱度0.004的精度要求,效率远高于数控磨床。产品孔径65,长度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