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是工装,求三段圆弧半径---请教

楼主(2008-03-31):
零件是工装,线切割加工,表面比较粗糙,主要是求三段圆弧半径。
, w* k9 w4 ]( V7 g- v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设备投影仪,三坐标.以前用过三坐标,但是重复性差。

网友:
兄弟,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图,还不明白你要求那三个圆幅啊,不过应该都可以用投影试一下啊!

网友:
有非林图吗?应该要借助一下啊?

网友:
先用矢量点.然后构造出员就可以了.注意构造是要用最佳拟和后重新补偿!

楼主:
R36.1,R36.6,R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