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简单工具,如何检测一根阶梯轴的同轴度?

楼主(2008-03-31):
我现有的工具游标卡,千分尺,投影。谢谢!

网友:
兄弟的PP能否看到两个圆的轮廓呀?要是不能的话我是搞不定了。还请高人出手

网友:
用V型座,架一个轴,一个百分表或千万表量测另一轴头,旋转一圈。

楼主:
谢谢,我试试去

网友:
V型铁要刀口状的效果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