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上的砂轮怎么调静平衡的?

楼主(2008-03-31):
请问大家
磨床上的砂轮都是怎么调静平衡的?用平衡架调砂轮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
就是用平衡架。
没什么快速方法。熟练了就很快的

注意事项:
1,新砂轮,调好平衡,上磨床,修砂轮。
2,修好的砂轮,拆下来,再调一次。

网友A:
为得到高精度研磨效果,将砂轮装于平衡轴,再夹持于磨床上,以钻石修整其面部和侧面直至完全平整,再将其置于平衡台上。依下校正平衡:
1.        使砂轮自由摆动,以找寻其重心S位置以粉笔作下记号。
2.        加一平衡配重于点〝S〞之对方G处,则再转90∘看S与G何方较重。
3.        将两平衡配重〝K〞置于重方与G同等距离之圆周上。
4.        转动砂轮90∘角检查砂轮是否平衡,若不则移动K直到砂轮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得到高精度研磨效果,将砂轮装于平衡轴,再夹持于磨床上,以钻石修整其面部和侧面直至完全平整,再将其置于平衡台上。依下校正平衡:
1.        使砂轮自由摆动,以找寻其重心S位置以粉笔作下记号。
2.        加一平衡配重于点 ...

3#写的很详细啦

楼主:
谢谢!领教了!再调的时候我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象没学过磨床

网友(2008-08-07):
先静后动,这是调整砂轮平衡的步骤。

楼主(2009-03-16):
谢谢远思大侠,我现在调块砂轮只用30分钟左右,比以前快了很多,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用多少配重调,我认为用3块调整最快。

网友:
要看砂轮的大小和质量。
快的话也就几分钟的事,遇到不好平的砂轮,靠耐心了。
很多磨床都带动平衡,如果砂轮是比较轻而且质量好可以不做静平衡,直接动平衡就可以了。遇到过很多操作工,都不知道砂轮需要静平衡,就是因为用的是好机床和好砂轮。

楼主:
我现在用六个平衡块,遇到好调的很快,遇到不好调的真的很锻炼耐性的!

网友(2009-10-16):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啊,以前我都认为新砂轮只要调节好静平衡就好了,但是不知道还要等修过后再调节一次,觉得很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0-03-10):
为什么磨床新换完砂轮磨工件时候总是出现椭圆现象呢?火花总是断断续续的,哪位老师傅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有好心的老师傅们看到我的帖子,请联系我好吗?小李13521669052,在北京工作,谢谢各位了,很急!!

网友(2010-08-01):
谢谢,但是手感很重要,不知道有没有科学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0-11-24):
回复 网友B:

第一新砂轮需要做静平衡 就是要调整法兰盘上面的平衡块  买一本机械工人切削手撤  新华书店有卖

网友(2011-03-01):
可以用动平衡仪,效果好速度快。

网友:
原来砂轮还有这么多需要调节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