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九吨王的前桥转向轮毂,但不太清楚载荷能否承受的了。

楼主(2008-03-31):
想用九吨王的前桥转向轮毂,但不太清楚载荷能否承受的了,我的整车最大质量在15吨左右(最大不超过20吨),2轴4轮,2驱动;可以使用九吨王的轮毂吗?
请教,谢谢!

网友:
你所说的九吨王是总重9吨吗?九吨王前轴承载能力是多少?你的轴荷分配前轴多少?

楼主:
BILLOW斑竹,你好:
你的前两个问题也是我想知道的,九吨王(解放九平柴)具体我也不清楚(以前用过,但是小吨位的,10吨左右),所以想请了解该车的高手指点指点,因为我的车架是可以360度旋转的,(类似汽车吊)所以前后桥轴荷,不是固定的,轴距3100 ,.轮距2230,想知道转向轮使用九吨王的轮毂可行吗?

网友:
回楼主:九吨王前轴设计轴荷6T。我的理解应该属于很不错的一个设计。

网友(2008-05-20):
前桥的载荷一般在7吨左右吧

网友:
至少也要用斯太尔平台的前桥了吧

网友(2009-09-08):
学习各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