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机的精度

楼主(2008-03-31):
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向社区大虾请教。我们是加工曲轴的,曲轴要求动平衡,车间有5台平衡机,可是5台平衡机的测量值差异较大,即同一个曲轴在5台平衡机上测量不平衡,示数差异至少有2-3g.cm,而不平衡量要求才10g.cm,所以就会遇到在一台平衡机上测量合格的活,在另一台上测量确不合格。
我想知道不平衡机的测量精度一般为多少,示数差异在2-3g.cm正常吗(曲轴重约10KG),谢谢|。

网友:
很正常啊

即使在同一台机器上测,也是有差异的
不平衡量越小,测量难度也随之增加
同一平衡机所测得的不平衡量和不平衡量的角度也变化2-3很正常
我们单位两台平衡机(一台国产,一台进口)数值差异在20多
产品的要求才30:)主要是国产的精度下降了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我们厂进口动平衡机的验收报告
测量不稳定性<3g.cm
重复装夹精度<=5g.cm
实际测量最大在误差2.2g.cm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虾的热心帮助,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动不平衡机在我们这里相当于一台量具,而量具要符合“十分之一”法则的啊(即量具的精度要小于要测量尺寸公差的十分之一,就是说精度0.02的卡尺可以测量公差为0.25的尺寸而不可以测量公差为0.05的尺寸)。用一个误差2-3g.cm的量具测量公差为10g.cm的工件,能可靠吗?

网友:
传个资料看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只是有点太深了,拿回去研究研究,倘有问题,再向大虾请教。

楼主:
1.单面平衡机&双面平衡机:是不是在显示板上显示两个角度两个平衡量的就是双面平衡机?
2.在大虾发的资料里看到双面平衡机:Umar≈1.4M
Umar:最小可达剩余不平衡量
M:测量不确定度。
我想知道,两者是不是符合这个关系?
3.在动平衡机的说明书里查到,最小可达剩余不平衡度emar≤0.24g.mm/kg,我们的曲轴重10kg,是不是Umar=0.24*10≤0.24g.cm?
4.如果上面三点都是对的,是不是我们这台平衡机的测量不确定度就应该为0.17g.cm,也就是说两次测量的示数差异不应该大于1g.cm?

网友:
我来谈点更简单点的吧,
如你所需测量的精度为10G以内,
你所需的检验设备的精度应该在2G以内,
这样设备的测试能力指数达到了5,
就符合了国家规定的企业测量能力指数了,
在实际生产中也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的:)
偶也刚学,只见过双面平衡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大侠的解释,是不是同一件工件在我们家的5台平衡机上测量的读数不应该差2g.cm以上。

网友:
楼上正解!
设备的精度达到需保证尺寸的五倍以上!

网友(2012-12-03):
道客巴巴上边的动平衡机精度
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网友:
http://www.doc88.com/p-1465715116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