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可变刚性元素”吗?不知原理及用途

楼主(2008-03-31):
看介绍,说是"可变刚性元素",但不知原理及用途.
知道的,请告知.
如下图:

网友:
很巧妙的机械设计!不过异形齿轮的要求很高!
除非驱动轴有变速要求!f否则我觉得可以不用形齿轮!

楼主:
说是"非线性弹簧",..不明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是挺巧妙的。应该是起减震作用吧。

网友:
齿轮看起来好象对数螺线啊,是么?
右边作为主动轮,左边是从动的
弹力随角度变化呈对数增加,角度和力量的关系曲线似乎是对数函数的平方?
我分析的对么?

网友:
和谐波发生器有点像……有主动轴、驱动轴、齿轮缺……某减速器?

网友:
这样如何?加工起来难度降低一大半
左边的是发条,右边的是对数螺线的沟槽轮

楼主:
7#朋友: 能说说上面的图,怎么运动的?是钟表上的吗?

网友:
和楼主的原理基本一样,不同的就是把弹簧换成发条
右侧的对数螺线轮旋转,带动钢丝,拉动发条的轴心
由于发条的力在一定范围内是固定的,所以可以近似看成是恒定的
而对数螺线的性质决定了,半径和角度的关系是非线形的,是指数性质的
这样,一般力臂非线形变化的杠杆就形成了
上边的结构是我自己想的,根据你的图想到的
钟表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

楼主:
齐乐,你好!
原图看起来中间的象是输入轴,左边的是输出轴.
但怎么个动作,结果要得到什么,不清楚.

那么,能再解释你绘的图吗?
那样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从哪输入,从哪输出?

网友:
我认为原图中间是输入轴,外面大齿轮是输出(中间轴与齿轮相对转动角度应该小于360度),主要应该是减少输入轴的转动不平稳传到输出轴上,起到减震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齐乐,你好!
原图看起来中间的象是输入轴,左边的是输出轴.
但怎么个动作,结果要得到什么,不清楚.

那么,能再解释你绘的图吗?
那样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从哪输入,从哪输出?

我感觉我这个修改和原图应该没有太大的原理差别
原来是怎么用的,这个应该也可以怎么用
我只不过用一个带沟槽的对数螺线的轮代替了一对异型齿轮(方程应该有所变化)
用发条代替了弹簧
一个没有经过严密论证的东西,或有谬误,请详查

网友(2008-07-30):
拙见

诸位仔细观察原图,可以肯定的是:

1.中间的输入轴工作状态是顺时针旋转的。
  不然那对非园齿轮将毫无用武之地。
2. 如果按住外圈壳体(白色塑料齿轮),则可见随着输入
  轴旋转角度的增大,所需要的扭距也在逐渐增大。
  而且这个增大的过程不是线性的,后期是陡增的,有点像Y=X^2
   即所谓“可变刚性” 。先软后硬,呵呵。
3. 输入轴到壳体转差过程几乎可达360度。

因此: 这个东东是个有缓冲作用的驱动轮。

这么做的好处是使壳体上的白色塑料齿轮受力柔和,减小启动或
工作中负荷的变化时对齿的冲击。 该齿轮在使用中的负载变化
频繁迅速。 塑料齿轮最怕扫齿(断牙)。

这个结构可以用发条机构或者内嵌成对圆柱弹簧实现,不过发条机
构太软(响应范围超过360度),成对圆柱弹簧机构太硬(响应角度小),
而且这两种机构的刚性都是固定值。

这个机构实现的效果如同给轮子加了充气的轮胎。轻载到重载都适应。

缺点? 你不觉得复杂么?
那个非圆齿轮,除了个别高手,有哪位能马上画得出?
接下来怎么把非圆齿轮做出来?

网友:
高手,俺只有看的份了。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2008-09-24):
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只有看看得分了!!

网友(2011-12-16):
很巧妙的设计,随着弹簧力的增加,弹簧力臂则减少了。所以输出的力大小增加很少,或不增加,或减小

网友(2012-03-03):
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明白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