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重力铸造的请进

楼主(2008-03-31):
如题,寻求搞重力铸造的大虾,主要是搞铝合金的,发动机缸盖的更好。

网友:
俺是低压的~~~~~

网友:
解决铸件气孔泄漏的永久性策略

在压铸件及粉末冶金件制造过程中,由于气体残留、晶体收缩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形成大量微

孔、砂眼、裂纹,微孔渗漏给机器设备的使用带来隐患,即使用于无压力要求的用途也可能因电镀,

涂漆及其它表面处理时电镀液,酸液等进入零件内部导致内部腐蚀,缩短了零件使用寿命,因微孔的

存在使表面喷漆、电镀等形成气泡或凹凸不平。如何很好的密封铸件微孔是铸件行业的一大难题。而

浸渗是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选择。

网友(2008-06-06):
我接触了很多的铸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