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具材料及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8-03-31):
今天看了一个工装图纸,发现它的两个定位销直径有所不同,菱形销小,请问大家是否这样设计过,有没有道理?
圆柱销φ18.4 g6(-0.007-0.02)×12,
菱形销φ18.36h6(0-0.013)×12,标准号AJ1-74

另外请教一下,我在该图纸上看到,平面支承块都是T10A,淬火40-45,或更大55-60;定位销支座是45钢,调质HRC30-35;还有个带螺纹的部件标注螺纹部分不淬火,同一个件可以进行部分淬火吗?
设计工装的时候各部分材料及其热处理要求一般如何选择?(为什么支承面用T10A不用45钢?热处理都是在精加工之前,调质的还要先淬火,对吗?)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可以部分淬火,支承面用T10A可能是因为受力的情况,或者耐磨抗变形的考虑。调质不需要先淬火。看2个销子的公差,可以看出精度要求是不一样的,而且是18.36的精度要求高。虽然绝对值都是0.013。

网友:
如是俺设计的话基本尺寸肯定会选一个2的偶数或5的倍数,
不可能取小数点的,
当然配合件尺寸固定的除外。
T10A应该是模具钢的一种(印象吧),
与45#有很大的区别,
当然有必要了!
销子至少比配合件要更硬一点!
调质再加渗火?
依俺的观点直接渗碳得了,
因为一般小厂淬火之类水准不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定位孔是18.4H7,所以销子直径不是整数。但两个销子不一样大,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设计,菱形销给的间隙大。

网友:
老大,
棱形销你能做得标准吗?
平行度对称度跑几2~4丝很正常的,
当然棱形销的尺寸得小点了,
除非楼主那边的生产设备能做到0.001的公差等级0.002的平行度和对称度!

网友:
菱形销的做定位,减少了接触面积,是为了更好的上下料。可能考虑到零件的误差范围,所以给了H6个公差,间隙给大,也是为了更好的上下料。

网友:
T8A,T10A,属于碳素工具钢

网友:
杭州学徒大哥,你在线吗?小弟经常看你发的帖子,真的很崇拜你呀,向你学习了。

网友(2009-10-20):
这个贴要顶上去啊!

网友(2011-02-05):
这么牛B的帖子怎么没人顶呢?小弟助你一臂之力!

网友:
哦 客户的要求 工件的质量 影响了这些

网友:
没有看到很权威的解释
关注中

网友(2011-03-09):
回复 网友A:

请教各位了,谢谢!gghhjjj